8元的FM立体声套件RD5807FP加装LED指示灯

楼主(2022-06-03):
8元的FM立体声套件RD5807FP加装LED指示灯

最近买了好几种fm收音机套件,都是DSP的,这个我觉得最简单。自动搜索电台。

音量键和搜索电台键是分开的,不容易错按。

按一下开机键就开机,再按一下关机。

然后搜索键加减,按一下自动搜索到电台就停止,开始播放,在按一下继续换一个台。

音量加减,每个按键都是独立单一功能,不容易按错。

rd5807声音输出经过一个小电感和一个100uf电容到耳机,声音很浓厚,比另外一款直接输出到耳机没有串联电容的数显款声音好很多。

缺少开机电源指示,经过研究,发现rd5807的声音输出端,12/13脚在开机后有0.8v的直流输出,高于三极管导通电压,所以随便用一个npn三极管(我随手找的一个9018)其实9014,3904,8050都可以,只要是npn三极管,和一个1k一个2到10k电阻,一个红色led组成开机指示电路。

网友:
这种小板子再DIY一下,做耳塞机还是挺好玩的,不知有见用于中波的小板子么?

网友A:
3.3 v , 21 mA 的电流, 70mW  的功率,不知道算大还是小 ?

补充内容 (2022-6-26 19:03):
好奇怪的芯片, 手册上说7.8pin 是 i2c 总线, 但是这个电路直接接了按键 。  6脚是 地, 这个图是接电源。
难道外面的手册都是阉割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 v , 21 mA 的电流, 70mW  的功率,不知道算大还是小 ?

补充内容 (2022-6-26 19:03):

记得是看后缀,有的用总线控制,有的用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807这种DSP集成块,按键调谐方案比CD9088效果好,用于耳机收音机是比较不错的。不过,按键调谐有缺点,一 ...

追问一下,这种耳机充天线串的电感一般多少值为宜呢

修理过爱华的小机,漏液把一个电感断了,索性短路了它,导致收台确实变差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追问一下,这种耳机充天线串的电感一般多少值为宜呢

修理过爱华的小机,漏液把一个电感断了,索性短路 ...

图纸上写1UH,不过实际用十几UH也可以吧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看后缀,有的用总线控制,有的用按键。

多谢提醒, 我从网上找了好多个的FP手册,手册里面小标题都会变成NP,都是说i2c接口的,没有提到GPIO控制。 兄台是否有完整的手册, 多谢了

网友(2023-02-22):
我也在折腾这块小板子,性价比极高,确实挺好玩的,同样碰到了电源指示的问题,还特地开了个帖子请教,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周末回去试验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7982&extra=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A:
3.3 v , 21 mA 的电流, 70mW  的功率,不知道算大还是小 ?

补充内容 (2022-6-26 19:03):

RDA5807FP 支持单片机通讯控制 或 手动按钮控制,由6脚的电平来决定。

6脚  接GND:  用单片机通讯控制;
6脚   接VCC:  用按钮手动控制。
官方的PDF没有说明这点。

网友:
这个完好带耳机的,1元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