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22-06-03):
现用的一台处理器E3400  2.6G , RAM 2G  的Acer 电脑,用Win7    32位系统好多年了,一直使用正常,前几天重装系统后有些软件就不能用了,报缺少xxxx.net文件, 另按要求找到这些文件安装后,还是不能用,提示Win7已不支持更新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用360应该可以修补漏洞。或者下载游戏工具集合(3dm,游侠)  搜现代游戏必备工具套件V1.0版   应该有你需要的工具库

网友:
大部分gho是阉割版

网友:
说什么也要4G内存上64位吧。

网友:
现在的浏览器开几个网页就吃掉上G内存了,不知楼主是怎么耐得了的。

8G内存我都见不够用了,2345浏览器就吃了很多

网友A:
360安全卫士里面有个驱动大师,点开驱动大师然后自动检测环境,就会自动安装缺少的环境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安全卫士里面有个驱动大师,点开驱动大师然后自动检测环境,就会自动安装缺少的环境包

这个简单,我试试看,前面几位老师介绍的都不太会搞

也有新买电脑的打算,像我这样不玩游戏,大部分只看看网页的情况买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合适,两三千元够吗?

网友:
对自己好一点,换一台哪怕是I3呢,E3400十年前的低端赛扬,连酷睿的门都没进呢,该淘汰了。

网友:
哈! 比我的好50%吧! 我在用 E2200 主频2.2G 和DDR2的 2 G 内存 . 装XP系统. 开虚拟内存,不用360, 还可以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我试试看,前面几位老师介绍的都不太会搞

也有新买电脑的打算,像我这样不玩游戏,大部 ...

十代I3 8G 1T+256G固态 三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代I3 8G 1T+256G固态 三千以内。

刚在猫猫上看了这个,麻烦老师们提提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猫猫上看了这个,麻烦老师们提提建议

这是套蒙人的配置,就说CPU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杂牌,主板连牌子都没说,显卡标两个那肯定是捷硕,硬盘是麦光。730k这种卡就是亮机卡,还不如核显。

楼主:
我对配置这块太不了解了,看了楼上各位的介绍,更没主意了

网友:
推荐12代i3,性能相当于8代i7(8700),在性能和价格上都是不错的,带核显的目前来说更划算一些,因为显卡还是比较贵的。

CPU:i3 12100(有核显)(散片更划算一些)
主板:微星H610爆破弹
散热:超频三 红海mini(散片CPU需要自己单买散热器,注意要带有12代CPU的圆形扣具的)
内存:威刚DDR4 3200 8GX2
固态:三星980 500GB M.2接口
机箱:长城商逸R50(给以后可能增加的显卡预留一些空间)
电源:台达NX450,额定450W(给以后可能增加的显卡预留了一些功率)
以上这些预计2600元左右,如果考虑到存储容量,再加一块2T机械硬盘,一般来说总的预算不会超过3000元,但是日常上网、办公、编程、电路设计的话,能使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我试试看,前面几位老师介绍的都不太会搞

也有新买电脑的打算,像我这样不玩游戏,大部 ...

够了
你的情况完全不需要买台式机,买个三千多带TYPE-C口的笔记本就行了。然后:买个显示器,买个无线鼠标键盘,买个TYPE-C口。
外出笔记本还可以带着走,就是便携模式;回家只需插拓展坞那一根线,立即回到家用模式,充电、给显示器送信号、无线鼠标激活,一根线全搞定;而且现在手机等移动电器都是TYPE-C,外出只带个充电器、一根数据线就够了。

楼主:
对电脑的硬件不太懂,看了楼上两位的介绍,考虑了一晚,基本决定在3000元左右的戴尔或联想了

网友:
我自己配自己用的电脑,可以说这次是最成功的一次,今9年了硬件不出一点问题,性能目前还够自己用。

2013年初AMD4800+坏了,就更换到英特尔平台,CPU选 I3  3220,主板选微星(多年的酒店工作见证了微星主板的耐用才选的),型号忘记了,记得BIOS是中文版的。

网友:
这是缺运行环境,网上找对应的下载安装就好

网友:
我的1037U+4G+128g垃圾备用机64位win7,也可以当下载机用,看看1080P视屏还是可以的满功率35W,12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