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忘汽车维修导航

楼主(2022-06-03):
那位高手帮忘维修汽车导航。导航唱U盘有像,没有声
音。以前有图像有声音的。实然没有声音、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喇叭

网友:
题目不对啊!什么叫“帮忘”,帮你忘记?

楼主:
喇叭没事。试过喇叭正常

网友:
你手机的蓝牙是不是与汽车的蓝牙连接了?是的话关掉试试。

网友:
也许是导航机器比较老了,比较新的视频的格式不支持。找个以前放的正常的视频试试再说。

网友:
是不是U盘的编码格式它不支持啊?

网友:
收音机有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