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y1-A万用表原件型号

楼主(2022-06-03):
闲余上收了块万用表,卖家中说不是很准,收到后发现电容档和电感档没有反应,打开发现有两个管子被换成了9018,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件,百度来的图纸也没有型号。求师傅们指点红圈里的管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大概率是3DG6;

楼主:
谢谢师傅,看来原维修者也没有乱换,比较差别在放大倍数,手册上的dg6只有30倍,9018有的100左右,有的几百,是不是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
电容档针不测试时不回0位,LC-ADJ弦扭调了没有反应,R M C开关拔到C位,指针会往左边打到底。

网友:
电路图收藏了,谢谢!

网友(2022-08-23):
我又3dk2c 35倍可以免费给你,你出运费

网友:
修理的结果如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