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陶瓷滤波器和鉴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6-04):
老手都知道了,新手可看一看。
老衲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收音机里的陶瓷滤波器主要有四种,L10.7A=E10.7A,L10.7S=E10.7S。
前缀是不同厂家的型号命名。
后缀表示带宽,不同厂家的后缀含义差不多。
一般立体声用A,单声道用色点在左边的S比较合适。不过,实际成品收音机不一定。

三脚的是滤波器,两脚的是鉴频器。
如果用线圈鉴频,陶瓷滤波器的色点颜色就无所谓,啥颜色都行。
如果用陶瓷鉴频器,则鉴频器的色点颜色必须和滤波器一样。

另外,不同型号的收音机芯片,对应的鉴频器后缀也不一样,鉴频器的后缀在产品上没有标的。
所以,这台收音机上的陶瓷鉴频器,如果放在别的芯片收音机上用,音质是否正常,不知道,需要试验。

不同芯片对应的不同陶瓷鉴频器后缀:

秀秀老衲的几种陶瓷滤波器:

补充内容 (2022-11-22 10:32):
请注意,10.7JA和10.7A是完全不一样的。10.7JA带宽是150khz。
10.7NA不知。

楼主:
如果数调机,陶瓷滤波器必须是红点,十里挑一差不多了。
不过,不能直接焊好再试,若焊十次,估计所有锡箔都会裂开。

网友:
楼主介绍详细,便于学习运用。谢谢!

网友(2022-10-27):
关注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2022-12-03):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提高知识面。谢谢楼主!

网友:
国产能买到的几乎都是L10.7A、J10.7C,不论单声道还是立体声,大多数国产收音机用带宽280k的陶瓷滤波器。以前我改装过一部收音机,为了改善邻频道选择性,专门买了带宽210k的陶瓷滤波器,增加到两个并且增加了中放管,但实际装上发现两只210k滤波器组合起来音质很差,280k与210k组合音质仍不理想,最后确定用280k与210k组合,并且去掉AFC音频滤波电容,对中频启用“频偏压缩”功能之后音质才变好了。J10.7C的C意思是(并联)谐振频率高于10.7M,它还有一个低于10.7M的串联谐振频率。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是什么货?

网友:
这个清楚点

楼主:
这个SFJ10.7MA确实非常少见。所有的目录上都没有。

楼主:
非常好的TDK资料。

网友A:
带宽低于200,音质打折扣,带宽大于200,接收相互邻近的电台选择性差。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A:
带宽低于200,音质打折扣,带宽大于200,接收相互邻近的电台选择性差。

请教老师:能否装两种带宽陶瓷滤波器,用开关切换着用?换陶瓷滤波器是否需要整机重新统调?
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的讲解,非常有用。楼主老师整理资料辛苦了,谢谢

网友:
今天还是昨天才看见有人在问色点的问题,今天就看见这个帖子了

网友:
记号一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B(2025-02-02):
各位老师,有很多测试说国产的质量堪忧,不知道在没有测试条件下该怎么选择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老师,有很多测试说国产的质量堪忧,不知道在没有测试条件下该怎么选择代换。

用扫频仪测量一下就知道,国产滤波器器完全可以替代国外的产品,不要迷信国外产品。下面图片是一款国产滤波器的滤波特性曲线,其效果不输任何外国品牌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扫频仪测量一下就知道,国产滤波器器完全可以替代国外的产品,不要迷信国外产品。下面图片是一款国产滤 ...

没有扫频仪,不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