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Si4836-A10

楼主(2022-06-04):
前几年购得两只Si4836-A10芯片,一只手刻版取代老收录机调频部分,一直沿用至今。另一只最近打板搞了一款调频调幅款的板子,调频超好,调幅太差,干脆推倒重来,画了一版纯调频板,板子小巧,常用元件,一焊即成,效果满意,在此共享。(啰嗦一下,需要打板的,下载两个压缩文件,解压成一个PCB文件,再压缩上传给工厂)。板子已经焊接验证,放心使用。1脚,16脚两只10K电阻可以不用,从1或16脚直接耦合电容。天线端L1可以不装。5、8、10脚空脚。XO为普通32768钟表晶振。电位器为10K或47K或100K多圈电位器,也可使用调谐专用的180度电位器配合配合调谐拉线装置(我的收录机改造就是用此直接替代)。

网友:
真的不错,感谢分享;

点赞一个。

网友A:
这个电路简单,如果加上充电电路和锂电池双喇叭就牛逼了

网友B:
用这个芯片做成立体声收音头效果不知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简单,如果加上充电电路和锂电池双喇叭就牛逼了

可以用这个当成一个模块,其他的自己加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芯片做成立体声收音头效果不知会怎样。

我不喜欢调频机解调出的立体声,会增加嘶嘶的底噪,也可能高级芯片没有这种弊病。

网友:
如此简洁,真被DSP打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调频机解调出的立体声,会增加嘶嘶的底噪,也可能高级芯片没有这种弊病。

先说明我不是很懂

fm的立体声,如果本身发射出来的就是立体声,解出来也存在您说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明我不是很懂

是的,是立体声解调过程产生的

楼主:
四个板子对比。几年前的刀刻板,上次的打的调频调幅板,单调频板和裁掉耳机座的迷你板:

用细钢丝拆卸贴片IC:钢丝穿过一排管脚,一端固定,另一端手拉,同时电烙铁加热手拉端的管脚,钢丝便从管脚和焊盘间跳过,如此拉完一排,另一排重复操作即可拆下贴片集成块。钢丝是细目不锈钢筛网拆来的,大概0.05毫米。

网友:
这个拆卸办法好.

网友B(2022-07-18):
问下楼主2脚调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2脚调谐电压是多少?

0.711伏,VC980D,2v档测得,电位器10K多圈。这个值可能和电位器阻值有关,不过选台是中点电位比例。

网友D(2022-08-20):
可以分享下带调幅am和sw的完整的那个电路板吗第一次画收音机自己画怕不能正常工作,想借前辈的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下带调幅am和sw的完整的那个电路板吗第一次画收音机自己画怕不能正常工作,想借前辈的学习学习 ...

网友D:
感谢 看中双声道,打算做一个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 看中双声道,打算做一个玩玩

DSP收音机容易做,而且性能不差。我也做了一个SI4836的收音板,目前完成调频、短波,效果不错,中波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P收音机容易做,而且性能不差。我也做了一个SI4836的收音板,目前完成调频、短波,效果不错,中波等天 ...

作为一个收音机方面的萌新来说最看重的就是dsp收音机方便

网友(2023-12-14):
楼主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有机会做一个玩玩

网友:
点赞!AM性能提升就更好了!

网友E:
楼主您好!如用L1的话规格是多少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如用L1的话规格是多少的?谢谢!

空心线圈直径0.5厘米5-10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心线圈直径0.5厘米5-10匝。

收到谢谢!如用成品电感可以吗?电感量取多大?还有就是调台电位器10K与100K都可以用吗?对频率覆盖与调台有什么影响,可能我问的有点多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谢谢!如用成品电感可以吗?电感量取多大?还有就是调台电位器10K与100K都可以用吗?对频率覆盖与调 ...

电感,我是瞎弄的,参数不知道,现在拆掉了也没影响,多圈电位器手里只有10K的,100K的没试过,有何影响不知道,你可以试试。这芯片调频还是相当不错的,调幅不咋地,音量小,灵敏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我是瞎弄的,参数不知道,现在拆掉了也没影响,多圈电位器手里只有10K的,100K的没试过,有何影响 ...

我看手册上是100K,我到时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调频机解调出的立体声,会增加嘶嘶的底噪,也可能高级芯片没有这种弊病。

自从年初的时候做过一台GS1299之后,没有立体声的芯片我已经看都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