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牌4B2型收音机为什么有两个版本,请知道的老师说明下

楼主(2022-06-04):
白鹤牌4B2型收音机为什么有两个版本,请知道的老师说明下!前阶段在旧货市场先后发现了这两台白鹤牌同型号的收音机。大家看下!

网友A:
塑壳电解明显早于铝电解。

楼主:
白鹤牌4B2型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B:
不同时期的产品,有改动很正常;
第二个应该是后期的,模具方面明显是要节省掉铝合金装饰件的成本了。

网友C:
蓝色是后期产品,本地产,我在早市买过两台新的,都卖了,做工比较粗糙了,早市周围就是原来无线电厂宿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时期的产品,有改动很正常;
第二个应该是后期的,模具方面明显是要节省掉铝合金装饰件的成本了。

第一个机器生产日期应该在78年左右吧,看电解电容的日期有74年和7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是后期产品,本地产,我在早市买过两台新的,都卖了,做工比较粗糙了,早市周围就是原来无线电厂宿舍

这个机器收音效果还是不错的,灵敏度高声音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壳电解明显早于铝电解。

塑壳电解的应该是文革后期产品78年的,铝壳的应该80左右吧

网友D:
俺有一台台式的白鹤牌4T8C型的收音机,是6V的,用两个4寸的喇叭,其输出功率最大约有1.5瓦,可以堪比六灯电子管收音机,交直流两用使用方便。........

网友:
不多见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有一台台式的白鹤牌4T8C型的收音机,是6V的,用两个4寸的喇叭,其输出功率最大约有1.5瓦,可以堪比六灯电 ...

白鹤4T8C也不错的机器,台式的,面板是塑料的。

楼主:
白鹤牌4B2型我们当地广播服务部进过一批,就因为价格低收音效果好,才被大家认可。

网友(2022-11-26):
4B2外观有两种,还有一款不带提手的4B3,这两种型号、三种款式的收音机,除了前脸不一样之外其它都一样。凡是白鹤牌收音机音质都不好(包括台式、便携、袖珍,锗管、硅管),主要原因是电位器热端与检波之间串联一个电解电容,导致检波直流负载阻抗过高、交流负载阻抗远远小于直流负载,且检波输出端旁路电容过大。解决音质差的问题,只要用跳线(或者色环电感、低阻值电阻)代替电位器热端的电解电容,把检波输出端两个0.022旁路电容换成0.01,然后重新调整工作点,音质即可大大改善。电位器串联电容可以大大降低调整音量时的噪音,但带来的弊端很严重,如果需要保留这种结构,那么把电位器换成50k,检波二极管换成硅材料开关二极管,可以解决检波交流负载过重以及检波偏置过大的问题。

网友:
另外,该机功放管大多不配对,且经常遇到的是放大倍数不理想的黄、绿点,这也是影响音质的另一个原因。高H、低穿透、买回来就已经做好配对的功放对管价格从来都不便宜,像4B2这类以低价抢占农村市场的产品出厂时不会用太好的功放管,现在看来,可以用9012/9013或者8550/8050对管代替,偏置电路做相应改造,音质可大大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鹤4T8C也不错的机器,台式的,面板是塑料的。

不错,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鹤4T8C也不错的机器,台式的,面板是塑料的。

4T8、4T11是“低频阻流圈”功放,两只喇叭串联的,但是音调比4B2差一些,4T4是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单喇叭,耗电量较节省,效率高。

网友:
这个收音机是我家第一个电器,79年购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有一台台式的白鹤牌4T8C型的收音机,是6V的,用两个4寸的喇叭,其输出功率最大约有1.5瓦,可以堪比六灯电 ...

4T8C与4T8是完全不同的电路,4T8C是集中滤波+RC中放,4T8与4T11电路一样是两级单调谐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4T8C与4T8是完全不同的电路,4T8C是集中滤波+RC中放,4T8与4T11电路一样是两级单调谐中放。

谢谢回复,而且还给了收音机的原理图。再次谢谢!

网友:
这两个版本我都有。也许是我没有玩过高档机的原因,很喜欢。换掉黄皮电容,至今效果很好。

网友(2023-01-13):
引用 楼主:
白鹤4T8C也不错的机器,台式的,面板是塑料的。

不错,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T8C与4T8是完全不同的电路,4T8C是集中滤波+RC中放,4T8与4T11电路一样是两级单调谐中放。

谢谢你的资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