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联想天逸510s装不了系统?

楼主(2022-06-04):
搞了一天了都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是不能安装系统,原机硬盘测试已经坏了,使用二手硬盘,用U盘启动什么都正常,系统安装后,就是不能硬盘启动,第一次碰到这么难的问题

网友A:
主分区激活了吗

网友B:
要设IDE模式?

网友C:
第一张图片 电脑阴文  “提示  :没有找到 可以操作的 分区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分区激活了吗

已经分区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IDE模式?

BOIS里面没有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片 电脑阴文  “提示  :没有找到 可以操作的 分区 系统

是找不到操作系统的意思吧?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D:
得把系统盘设成活动的,也就是激活。

网友E:
我遇到过联想台式机必须用镜像安装后才可以硬盘启动

网友F:
安装的是什么系统?系统安装时出没出现什么提示?安装顺利成功吗?是否在BOIS里设置从硬盘启动?

网友G:
分区以后要对C盘激活,分区、激活是2个不同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的是什么系统?系统安装时出没出现什么提示?安装顺利成功吗?是否在BOIS里设置从硬盘启动?

WIN10,32位,BOIS设置硬盘启动的

网友H:
试试标准安装,ghost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把系统盘设成活动的,也就是激活。

这个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联想台式机必须用镜像安装后才可以硬盘启动

怀疑是主板设置了点啥的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区以后要对C盘激活,分区、激活是2个不同的操作!

以前安装只是分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激活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标准安装,ghost不是万能的

怀疑是不是我制作U盘启动系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不是我制作U盘启动系统有问题

如果主板是uefi模式,ghost方式一般无效

网友:
新主机你下个慢装版的系统,不要GHOST。还有硬盘分区格式不一样

网友I:
你开个远程,帮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开个远程,帮你装

谢谢了,可惜机子已经还给别人了

网友:
如果没有弄好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操作。
用U盘下下载系统,U盘引导安装,你自己格式化的系统是没有用的,装不进去

网友:
联想就是这么贱,有些电脑BIOS里是认硬盘ID的,换了硬盘就装不了系统。还要去掉这个保护才可以。

网友(2022-08-22):
还原卡拔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下载了一个联想专用系统就可以了。
或者把另一台联想的系统GHOST一下,装到这台机上。

网友:
用PE启动盘里常见的DiskGenius工具删除所有分区,再重新快速分区,会自动激活主分区的启动引导功能的。有的硬盘操作时会有点慢,一般操作完不要马上退出,稍等一会儿等保存按钮亮起了再退出才生效。

网友:
uefi引导需要一个隐含的分区放引导文件,应该与联想没有关系,改boot mode为leagacy就可以支持mbr格式了。

网友:
如果是uefi引导并且硬盘格式是GPT格式,如果用ghost恢复系统,ghost恢复完成后还需要对系统启动引导进行修复,即把引导记录写入隐藏的esp分区,只有这样才能uefi+ghost启动。

网友:
我给联想电脑装系统有两百多台了吧,主要是台式机,笔记本相对少一些,总体而言,在装Windows系统方面,联想并不比别的品牌更麻烦。

自己要明白几个关键知识点;比如MBR和GPT格式的区别;BIOS里面的设置;电脑启动的完整过程和条件等等。

我的电脑就是天逸510S,拿回来我把店家给我装的系统干掉重新装了。我基本上从来不用Ghost方式做系统。都是自己用PE启动电脑,然后用DiskGenius处理分区及格式化,再用ImageX加载标准ISO光盘镜像,启动正规的完整安装过程。从未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