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给支个招吧!

楼主(2022-06-04):
5U4打火,各位大师,给支个招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5!3~5!2~5~5~A

换管?减小电容量?减小释放电阻?

网友:
换吊丝管或者降低工作电压

网友:
小车不倒就往前推,能听就先凑活

网友:
换5Z3PAT排丝胆

网友:
加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
这个管不行了,应该是真空度不好,5Z4P正常情况下整流500V以内不该打火,或者在两个阳极串联1N4007试试。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5U4第一只电容可以用到47uf,  超过的话有可能打火了,,。。。。。。。。。。

网友:
减小电容,或者换管子,5Z3PA啊

网友:
看你电路的了

楼主:
电路是这个。

楼主:
把整流出来第一个电容的容量150uF减到100uF以下不知可否?

网友B:
第一极电容大了。不超过50uF。

网友:
电容偏大了,加个缓冲

网友C:
最简单就是串一个热敏电阻,现在的开关电源几乎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就是串一个热敏电阻,现在的开关电源几乎都有

请问串一个多大的热敏电阻?啥样子的?

网友:
付温度系数的,电压电流看你的机子,也可以换成旁热整流管啊

楼主(2022-09-16):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5U4第一只电容可以用到47uf,  超过的话有可能打火了,,。。。。。。。。。。

把第一只电容换成47uf/400V,打火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极电容大了。不超过50uF。

是的!换成47uf/400V,打火问题解决了!

网友D:
第一只电容,要想整流管长寿,就用4uF的电容,如果还打火,说明这个管子到寿了。

网友:
        果然是第一只电容不能太大,这是实践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只电容,要想整流管长寿,就用4uF的电容,如果还打火,说明这个管子到寿了。

管子是库存新管,第一只电容小于是20uF的话,可能带不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是库存新管,第一只电容小于是20uF的话,可能带不动吧!

输出电压会低一些而已,不存在带不动的问题吧。资料推荐的就是4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