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CF-19中波很棒

楼主(2022-06-05):
最近买了台二手索尼两波段ICF-19感觉不错,黑色字体的数字与雪白的刻度盘鲜明对照,结实黝黑的塑料机壳,4英寸的喇叭音质不错,中波波段灵敏度很高!
晚上在房间里细数了一下,整个波段约有40多个电台,几乎整个中波布满了各种声音和音乐,似乎比之前买的乐信RF400灵敏度还要高一点。
但是机器唯一的缺点就是调谐时候机器内部吱吱嘎嘎响,这点我很不喜欢!试着打开机器给传动的地方加了油,但仍然是每次调谐吱吱嘎嘎响继续,因为不是出在传动齿轮上,只好选择放弃修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假货吗?

正品货没问题!玩开心就好!

网友A:
版主什么价格入手的?
DSP指针机,大喇叭,大电池,据说可以连续工作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什么价格入手的?
DSP指针机,大喇叭,大电池,据说可以连续工作很长时间。

闲鱼100块入手成色很新。卖家讲中波没电台,实际是卖家接收环境电磁干扰很严重收不到电台,正好是我压价的条件开价190块,我100块拿下,我想这样的成色不可能没电台。
你讲的几点都是我喜欢的,唯一缺点就是旋转调谐吱吱嘎嘎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100块入手成色很新。卖家讲中波没电台,实际是卖家接收环境电磁干扰很严重收不到电台,正好是我压价 ...

你厉害,一百块拿到,不错了。

楼主:
就是这吱吱嘎嘎响有点烦,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吱吱嘎嘎响有点烦,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国内,近期生产的吧?

调谐有声音,的确不好,影响心情,手感不佳!

外形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新出的机器,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不错,与我前面的乐信RF400相比灵敏度更高。看内部磁性棒天线更长 ...

声音是哪里的?

指针磨擦刻度?

旋轴之间磨擦?

想办法清除它,影响心情。

网友C:
机械杂音,找到根源应该能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是哪里的?

指针磨擦刻度?

昨天所有传动的地方都加了油,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发现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些地方,是出来指针与刻度板贴合的太紧出现的问题,我想即可打蜡时间长了一样还会出现问题,现在只好选择放弃了这可能就是设计上的问题了。如果用拉线的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杂音,找到根源应该能治

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
找一只铅笔,刮出粉末修修。保证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机子假货很多,上图看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假货很多,上图看看里面

看看是假货吗?

网友E:
貌似正宗货,DSP机子我看过几种都是全贴片板电路板小小的,W版主这台中波磁棒已算较长的了。这机到手价不高,喜欢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主什么价格入手的?
DSP指针机,大喇叭,大电池,据说可以连续工作很长时间。

连续工作时间长久与否或要看怎么用,俺发觉全波段DSP收音机,平均算各波段静态电流基本在35-50ma,随音量大小越大工作电流也越大,有时满音量整机电流可达150ma,总体上比老款分立元件机耗电都大少说三分之一。理论上,断续及小音量使用可能省点电,喇叭好灵敏度高亦可“降低”功耗(不需要较大音量功率推动)。

网友:
这价位就是正品的价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价位还算便宜吧,原价二百多现在半价成色非常新基本没什么磨损。。

这价位还算便宜吧,原价二百多现在半价成色非常新基本没什么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正宗货,DSP机子我看过几种都是全贴片板电路板小小的,W版主这台中波磁棒已算较长的了。这机到手价不高 ...

东西感觉不错,自我感觉这样的成色价格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续工作时间长久与否或要看怎么用,俺发觉全波段DSP收音机,平均算各波段静态电流基本在35-50ma,随音量 ...

专业评价,事实是这样。DSP芯片比普通的机器耗电要大不少了。但使用了这样的芯片机器性能要强横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新出的机器,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不错,与我前面的乐信RF400相比灵敏度更高。看内部磁性棒天线更 ...

看图2,好像指针与刻度板接触了,拿下指针后在背面锉刀锉掉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2,好像指针与刻度板接触了,拿下指针后在背面锉刀锉掉一层。

刻度板材料太薄了,处理起来一定难度也懒得搞了,虽然使用的时候刺啦刺啦声音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又是2003芯片,不入流。

入不入流已经不重要了,玩得开心最重要!

网友I:
算是一代名机,昨天看了楼主的帖子,特意到网上查了查测评文章,真的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算是一代名机,昨天看了楼主的帖子,特意到网上查了查测评文章,真的超值。

其实是不是名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实际使用效果。昨天的的一个帖子《谁更牛》已经有了答案。三台机器接收同一个电台信号,这台icf-19表现很出色。。。虽然机器很便宜只有100块钱。。

网友J:
找个适当位置用透明鱼线把指针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个适当位置用透明鱼线把指针架起来

你这个操作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操作有一定难度的。。

我不了解你收音机刻度盘的结构  以老机的用法提示   如有空间 可在刻度盘 指针末端1-2毫米处 两端隐蔽处上下各打一孔  穿过鱼线固定  将指针放在鱼线上  可减少渔刻度盘摩擦  不知可行否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不了解你收音机刻度盘的结构  以老机的用法提示   如有空间 可在刻度盘 指针末端1-2毫米处 两端隐蔽处 ...

理论上可以,但指针在刻度板之间的距离很窄几乎没有什么改进的空间了。
声音是有点烦我已经习惯了,因为不是每天都在使用这个机器。。。

网友K:
在指针左端下面贴海绵防震贴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指针左端下面贴海绵防震贴可以解决问题

曾经试过感觉不行。。。

网友L:
和ICF506差不多,506也是有调谐机械噪音!齿轮上油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又是2003芯片,不入流。

DSP芯片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和ICF506差不多,506也是有调谐机械噪音!齿轮上油没用

原来以为是齿轮上缺油,结果根本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原来以为是齿轮上缺油,结果根本不是这里的问题。。。

我贴耳细听, 好像噪音就是旋钮处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贴耳细听, 好像噪音就是旋钮处发出来的!

那你的机器比我好太多了还需要贴耳听。我的声音就非常响,就要眼前就能够听见调谐吱吱嘎嘎声响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机器比我好太多了还需要贴耳听。我的声音就非常响,就要眼前就能够听见调谐吱吱嘎嘎声响

贴耳听是为了找出噪音发生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贴耳听是为了找出噪音发生的部位

打开机器没有找到地方,感觉更像是指针与刻度板之间贴的太近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打开机器没有找到地方,感觉更像是指针与刻度板之间贴的太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highlight=506

我曾经的咨询贴!没能解决问题,这次看你的了!

我觉得噪音就在这一块,就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4127&highlight=506

我曾经的咨询贴! ...

其实问题不在这样,我曾经试着加过油但杂音依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问题不在这样,我曾经试着加过油但杂音依旧。。

不是这个齿轮,我也加过油,噪音就在这一片,具体是哪还是不清

楼主(2022-07-05):
引用 网友L:
不是这个齿轮,我也加过油,噪音就在这一片,具体是哪还是不清

我想这虽不是同款机器,但调谐机械结构是一样的。我觉得问题不在齿轮上因为加过油但没效果,问题出在指针与刻度板之间的磨擦上。。。

网友M(2022-08-30):
这鸡与506的机芯是一样一样的,之所以工作时间长是因为使用了一号电池。调谐不顺滑是因为那几个拉线的支撑塑料轮摩擦所致,涂一点凡士林就会好很多。这个机器的调谐拉线是一个圆环式的尼龙齿带。比拉线使用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鸡与506的机芯是一样一样的,之所以工作时间长是因为使用了一号电池。调谐不顺滑是因为那几个拉线的支撑 ...

我没有将机器测底打开,所以没有找到最终的原因,究竟声音是来自什么位置。。

网友N:
此机估计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此类机灵敏度不错,但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调谐手感差!
即调谐有明显的步进感或跳跃感!这是此类DSP芯片自身的原因,无法根除。不是机械调谐机构产生的。

调谐过程中有嘎啦声,若极慢速调谐消失,而快速调谐又出现,则同样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固有的现象!而不是机械调谐机构产生的,所以在机械运动零件处涂润滑脂不能解决问题。

唯一的方法,就是调谐时应尽可能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此机估计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此类机灵敏度不错,但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调谐手感差!
即调 ...

还是第一听说是这样讲的原因造成的,之前总认为是机械齿轮摩擦产生的问题,因为不像是从喇叭里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D:
sony在80年代有几款随身听上面收音机用的芯片是当时给汽车车机收音头用的芯片,据说收音机的效果无敌了,听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只可惜我未曾听过!sony设计收音机还是有一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ny在80年代有几款随身听上面收音机用的芯片是当时给汽车车机收音头用的芯片,据说收音机的效果无敌了,听 ...

索尼总体设计和制作都是不错,所以让我们这些人仍然孜孜不倦追求着,感受当年的设计和制作虽然现在的索尼早已退出了家电行业。。。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是第一听说是这样讲的原因造成的,之前总认为是机械齿轮摩擦产生的问题,因为不像是从喇叭里发出来的声 ...

此机与SonyIcf506收音机的机芯完全一样,主收音芯片为4831(好像是国产,而不是美国原装SI4831),即低档DSP芯片,电位器调谐,模拟指针指示。这两种型号均为国内代工生产,产量极大。据美国购机者反应,存在调谐不平滑,有明显的步进感或跳跃感……收音机是从一个频率跳到下一个频率。这和机械机构没有任何关系,调谐时必须慢速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此机与SonyIcf506收音机的机芯完全一样,主收音芯片为4831(好像是国产,而不是美国原装SI4831),即低档 ...

的确有你讲的现象。不过没关系就是一个玩嘛,100块包邮成色很新,开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此机估计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此类机灵敏度不错,但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调谐手感差!
即调 ...

这个是机械噪音,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