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衲模拟了一下中波收音机的三极管检波

楼主(2022-06-05):
如图,咏梅833A。
检波三极管BG3,首先计算静态工作点。
老衲早忘光了,一个简单的三极管,老衲在纸上比划了半天,才算出BG3的Ib=0.7uA,Ie=0.023mA。
由此可知,检波三极管工作在接近截止的放大状态下。

看波形,三极管检波的波形还可以。但是,BG2的基极电压50mV时,波形会失真。
那个C6不知什么用,无论BG2基极电压多少,这个C6无论多大多小,波形形状大小都基本不变。
看情况,C6是起AGC作用的,但作用有限。

看样子,三极管检波是小信号检波,但是,不是平方律检波,而是小信号包络检波。因此,三极管检波的音质不差。
三极管检波只能用一级中放,不能用两级中放。

补充内容 (2022-6-10 00:19):
更正一下,静态直流值,标准的写法是IB,其中B为下标。
因为一般网页无法输入显示下标,所有老衲写成Ib了。其实,Ib、Ie的写法都不对。

楼主(2025-03-07):
老衲逛坛时,经常对网友们的好奇心之小感到震惊。
例如,很多网友有很多高档仪器,放在那吃灰,连测量两个sfu455B陶瓷滤波器串联后曲线,正接、反接有什么区别等,都没人去测。

三极管检波,和常见的二极管检波相比,音质如何,也没有哪网友实测。
老衲也懒,一直没动手,下次抽空将咏梅833a的检波输出接到音响上,看看三极管检波音质到底如何。
(收音机自带音频变压器太小,喇叭太小,无法判断三极管检波的真实音质)

楼主(2022-06-06):
仔细看了一下,C6还是有作用的,大概是滤波。
如果C6不接,检波后的波形不光滑,有锯齿,如下图:

如果C6扩大1000倍,改成33uF,检波波形和0.033uF差不多,如下图所示:

网友:
C6是AGC滤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检波只能用一级中放,不能用两级中放。”  原因是什么呢?

同问。是否考虑AGC?两级中放不方便加? 有不少1.5V级的AGC就是同时控制两级中放的偏置。
该图的检波是射极输出了,一级中放的灵敏度偏低了。

网友B:
三极管捡波有一定的增益,二极管捡波是负增益

楼主:
谢各位。

老衲感觉原始设计不合理。
老衲找不到TF10-2中周的参数,貌似此中周极为罕见。老衲将次级圈数增加。
将R3从150k减小到50k,R4从30k减小到10k,检波输出立马增加五六倍,如图。
(示波器刻度和前几贴不一样)
一中放的增益大概有20db了。

可能是厂家用的成品二极管检波的中周,用在三极管检波上不合适。
原因吗,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013346&pid=24432173&fromuid=4258

可能原始R3、R4参数是用在9V电池收音机的,用在3V电池收音机上也不合适。
老衲还没在收音机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检波只能用一级中放,不能用两级中放。”  原因是什么呢?

同问。是否考虑AGC?两级中放不方便加? 有不少1.5V级的AGC就是同时控制两级中放的偏置。
该图的检波是射极输出了,一级中放的灵敏度偏低了。

模拟发现如果中放管信号过强,检波后波形失真较大。可能是三极管检波的特有现象,也可能二极管检波也有此现象。需要以后考证。
三极管检波,如果放大倍数不够,感觉需要用增加低放来补,不能用增加中放来补。

楼主:
看检波的输入输出波形,输出波形(黄色)和输入波形(绿色)吻合的很好。

看样子,三极管检波就是纯射极跟随器。

网友:
不加c6,检波管集电极电流被30k电阻限制,导通后直接饱和,三极管放大倍数略高于1,相当于发射结二极管检波
加上c6,检波管工作时导通和截止时间各半,集电极有平均电压,管子才处于弱导通放大状态,才是真正的三极管检波

这种类型的三极管检波只是减轻了末级中周的负担,换来中周Q值上升带来的增益提升,中频曲线十分尖锐,是牺牲音质和噪音换来的灵敏度,玩玩是可以的,还是强烈建议搭配7642

网友:
对于中周来说,二极管线性差,负荷大对Q值影响大,效率低,检波引起的信号畸变应该更大才对啊?为什么失真反而小?

搞清这个问题对之后的设计、制作有很大帮助

楼主(2022-07-24):
再说下集成电路的检波。

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芯片内的检波电路十之八九都是三极管检波。
少数芯片是同步检波啥的。

网友(2023-04-30):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捡波有一定的增益,二极管捡波是负增益

三极管检波,是小信号检波。信号强了,失真相对严重!二极管检波,是大信号检波,两级中放后的信号幅度较大,适合二极管损耗型的检波基理,这样也使检波失真减小!

网友C:
不懂得原理,但总感觉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选择性和音质都不行,所以很反感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得原理,但总感觉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选择性和音质都不行,所以很反感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

三极管检波的输入阻抗大约是二极管检波器的20~100倍(具体取决于检波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因此使用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最后一只中周有载Q值比使用二极管检波高得多,这使三极管检波收音机的末级中放增益、邻频道选择性都比二极管检波更好——这种对比只有在中周空载Q值和中周数量相同情况才有意义,中周数量不同的情况下对比,不论是用仪器测量还是主观感受都没意义。

网友(2025-03-06):
这个帖子对当下玩多采用三极管检波的套件机很有帮助。看了楼主和几位老师的跟帖很有收获。要是能分析一下中放管和检波管的直流偏置电路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