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旁路的选值

楼主(2022-06-06):
矿机的耳机两端都会并联高频旁路,而这个旁路电容该如何选值,我看好多二极管检波的电路都用的是2200p的旁路电容,而场管电路都用的是4700p或3900p的,但以我的感觉来看二极管电路接2200p和4700p都可以。场管为什么要用4700p或3900p的旁路电容。我从qg版主的帖子上看到不接高频旁路声音会失真。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旁路该怎么选,为什么这么选。想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

网友:
个人见解。之所以叫高频旁路电容。就是让高频信号通过而低频信号不通过。如果电容容量过大。音频的高频部分就会被旁路掉。耳机的声音就会发闷。如果电容容量过小。高频信号很难通过。耳机里的声音就会有高频的杂音。其实在矿机上,耳机线本身就有几十几百P的容量。不加电容也可以工作。实际装机中可多用几个数值的电容来试验一下,选择一个合适的容量即可。

楼主:
感谢老师教导!

网友:
非常高兴您提出了同样问题,这个高频旁路电容在矿石机中非常重要,老书中对此有相关的讲解,旁路掉检波之后信号里的高频部分,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耳机中的声音,楼上爱鼓捣矿友说的很好,然而这个电容的容量好像大家用的还是比较随意,我个人一直觉得每个矿机不同的检波材料、收听不同的频率、使用不同的耳机甚至个人收听节目音调喜好等等因素使得这个电容的容量应该有一个最佳值,我正在着手做的一个矿机准备对此方面做点探索。

网友:
矿机这个电容选择和后面音频匹配的阻抗有关,
中波段这个电容的选择一般如下:音频1KHZ容抗的10---20倍来选择
如果音频阻抗2.4K,那么选择这个电容1KHZ容抗在24---48K,那么容量在6631P---3316P,
实际中音频频率范围300---4500HZ,耳机阻抗在不同频率下阻抗也不一样,只能按上面的值大致范围,
耳朵也不容易分辨出来

网友A:
其实这个电容的安装是要求的,比如你用2000Ω耳机就可以不用这个电容,因为高阻耳机的线圈匝间电容就够了,当然就算低阻耳机不用这个旁路电容也一样能出声,经过我实验,在有干扰的地方应该安这个电容,如果没有干扰的地方,安不安这个电容你感觉不到效果,不过这个电容选大了,低音效果会好些。
一般2000pf到20000pf都可以用。
对于用晶体耳机(压电)的,绝对不能用这个电容,你安上就会鸦雀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容的安装是要求的,比如你用2000Ω耳机就可以不用这个电容,因为高阻耳机的线圈匝间电容就够了, ...

可我就是用的压电耳机,电容2200pf,能响。我不是音响发烧友,加和不加我是听不出来差别

楼主:
总之我大概理解了,这个电容的容值是比较随意的,只要不太大也不太小就行。我就按二极管2200pf,场效应管4700pf作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容容量与耳机阻抗关系比较大,高阻耳机可以选容量小一些,低阻耳机选容量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之我大概理解了,这个电容的容值是比较随意的,只要不太大也不太小就行。我就按二极管2200pf,场效应管47 ...

矿机元件少,每个元件参数在特定情形下都有一个最佳配比,最好都能进行动态调整,如果取固定值通常也应该介于一个合理区间,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随意“的。拿最简单的二极管检波矿机电路来说,在高频通路上,下面的高低Q回路借助二极管的结电容进行耦合,旁路电容Cp取值将影响对电台信号的选择性;对于检波后产生的音频信号,旁路电容取值又会对耳机频响发挥影响。建议先测量下自己所用耳机在高低频下的电感量与分布电容,再来决定旁路电容值,用一个可调电容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矿机元件少,每个元件参数在特定情形下都有一个最佳配比,最好都能进行动态调整,如果取固定值通常也 ...

不知道负载阻抗和分布电容,也只能尝试凑合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负载阻抗和分布电容,也只能尝试凑合着

自己目前对矿机所涉及的基础理论知识也只窥见一二,斗胆献言恐有不妥,让郭老师见效了!

网友:
感觉用了这个电容,声音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