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

楼主(2022-06-07):
这是板子的型号,上面的肖特基二极管发烫,这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是防反接的吗?可不可以去掉?

网友:
二极管是接在12.6V和-极之间,应该是防反接。

网友A:
这个二极管不应该发烫,拿掉吧。

网友:
大概率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不应该发烫,拿掉吧。

可以直接拿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拿掉?

不能拿掉。不需要拿掉,接错线了。

楼主:
电池电压是12.5V,接保护板后输出端(此板是同口)只有12V,有0.5V压降,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拿掉?

或者二极管焊接反了,用万用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是12.5V,接保护板后输出端(此板是同口)只有12V,有0.5V压降,这正常吗?

看看接负载的电压,1A左右(12欧电阻),2A(6欧电阻),下降过多就是板子不好,场管质量不行。

网友:
从图片来看,二极管上负下正,没有接反,如果确认接入电压和接线没问题的话,可以怀疑二极管问题

网友B:
请补充肖特基发烫的时候,是处于充电状态、未充电的空载状态、还是带载状态?带载状态还得介绍是输出多大的电流。否则这迷不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补充肖特基发烫的时候,是处于充电状态、未充电的空载状态、还是带载状态?带载状态还得介绍是输出多大的 ...

谢谢老师!(现在电池不在身边)未充电的空载状态,接上就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现在电池不在身边)未充电的空载状态,接上就发烫

空载发烫,除非产品有问题,否则就是你的接线错误,最好拍下你的实物接线图,需要能看清楚你的四根接线分别接到了哪些地方,这些接线的地方保护板本身的标识,特别要注意串联电池的中间那两根线的接线是否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现在电池不在身边)未充电的空载状态,接上就发烫

这是网上找到的该板的接线图,查查是否接线错误了。该二极管确实是防反接用的,不应该有电流通过。如果接线正确,且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极小(注意测量方法,需要使用高于12.6V的电压检测)则保护板有问题,不能使用,还不能用去掉二极管的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是12.5V,接保护板后输出端(此板是同口)只有12V,有0.5V压降,这正常吗?

不正常,偏大太多。你没有接上负载的话,应该就是12.5V,没有压降的。如果接上负载,才可能略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