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法修复万用表头线圈

楼主(2022-06-07):
闲鱼上买了一个南京电表厂9V版万用表,所有档位表针只偏转不到10度,量表头电阻100K。焊线圈上下端无效,查线圈能承受3、4mA,于是用市电整流后的310V串100K电阻触碰线圈,表针大幅摆动一下线圈已完全开路。接下来想提高电压再击,找了个电蚊拍电路板。电压1500V串1.5M电阻触碰线圈,表针又摆动了,量已导通电阻正常。

网友:
暂时修复是可能的,时间一长,还是坏。我就试过。

网友:
这样也只是暂时凑合能用而已,以后大概率还会随机性损坏,没什么可靠性!在以前物质匮乏的时候这个方法有价值。现在就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30年前这样弄过,当时用黑白电视机的高压。

网友:
但愿能长久。
本人也用此法修过很多表头,只有极少数当时能修复,过不多久又断了,好像只有一块MF30修复后有三、四年了。

网友:
我当年修复的MF47a现在还在,表头线圈当时用黑白电视高压打通后,灵敏度下降,从原来的37.5uA变成41.5uA,调节里面的可变电阻,电流档、交流电压档、电阻档都可以,直流电压档怎么也调不好,这个表就变成只有我自己会用的了。去年弄了个有源表头电路,才把表基本恢复原样。
这表还摔过,摔断了提把。可能用黑白电视高压烧的比较牢固。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有一块500型老表,50微安的满偏,只能显示40微安左右,本想充磁,嫌麻烦一直都没搞。

网友:
这个玩玩还可以,接通不了多久又会断路。用摇表击表头线圈的 飘飘而过。

网友:
高压放电后应该不是断的两个线头连上了,而应该是断的线头焊到它周围的线上了。

网友:
绕动圈才是王道。。。

网友(2022-10-30):
以前用过,我是用小电容交流倍压220V。电压要高,电流要小。激好后要封腊或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