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充满自停电路分析

楼主(2022-06-07):
  电瓶车充电器充满自停电路分析
       最近有位坛友发了《3842难到我了》的帖子,出谋策划和参与讨论的坛友很多,大部分坛友(包括我)都是以常规的控制方式去分析,所以没有结果。
       现把该帖主电源的电路图(应该没有大错的地方)发上来,供大家共同分析讨论。
首先把我的分析贴上来,该电源是低档中的较新设计(也可以唬弄人,提高卖点),采用不接电瓶不开机(不同于无输出),充满电后又停机,因无字模块的8脚等同于一个接地的开关,接通时电源就可以按条件工作,关闭时就停止工作。

1、431与光耦的接法
      接法有串联与并联,常规电源一般都是串联接法,并联接法要有外加的起动电压。
     该电源是采用并联接法,所以没有电瓶不会开机,单在3842的7脚接电源也不会开机,因1脚的470R电阻拉低了1脚电压,关闭了芯片的6脚输出,所以不能开机。光耦要有一定导通,光敏二极管阻值降低才能从8脚的5V取电到1脚,1脚电压升高,开通6脚的输出(这里不要小聪明把470R阻值换高或从8脚接电阻到1脚,这样会失去电压环路,电压会彪升。

2、接电瓶开机原理图(图中阻容等数值要等原帖主提供,但不影响原理分析)。接上电瓶后由R1-R6及相关元件组成开机电路。
据分析该电源在接高一档电瓶电压时,如48V错接60V的就容易烧坏图中蓝圈中的稳压管,

3、工作时电压电流环路分析

就这样不哆嗦了,不妥的地方等坛友们纠正和补充。

网友A:
给你点赞,看来难不倒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点赞,看来难不倒他了……

谢谢!但愿如此。

网友B:
确实是难倒了他,基础知识不多,想着从第一步就跳到10000卜。

网友C:
原帖像电子版的盲人摸象……

见楼主这帖子真是开眼了,这是锂电池充电器,没事铅酸电池的那种先大后高再低的分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难倒了他,基础知识不多,想着从第一步就跳到10000卜。

是啊,同一个芯片可根据用途设计出不同的电路,不是一成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帖像电子版的盲人摸象……

见楼主这帖子真是开眼了,这是锂电池充电器,没事铅酸电池的那种先大后高再 ...

谢谢!这很难说,因无字模块可能具有很多功能,也可能有分段充的功能。

网友D:
我认为初始阶段限流是利用 3842  第三脚的电流反馈实现的,3842的第三脚检测开关管的工作电流只要电流超过设定值就停止工作,电路始终间断运行平均电流维持在设计限流值,次级感应出的电流与初级成比例保持一致也就是限制在设计恒流值。充电电流小于恒流后才进入稳压(恒压)-涓流等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初始阶段限流是利用 3842  第三脚的电流反馈实现的,3842的第三脚检测开关管的工作电流只要电流超过 ...

图中指的3脚是无字模块的三脚,是充电电流的设定脚,不是3842的3脚,二者的概念不同。你指的是副边无恒流,充电时靠3842的3脚进行恒功率充。

网友D:
你这个电路低压端没有电流检测的电阻如何判定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LED的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它就是限压恒流源次级没有芯片利用电阻光耦反馈限制最高电压,利用开关管或芯片(小功率芯片直驱)电流反馈实现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低压端没有电流检测的电阻如何判定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LED的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它就是限 ...

图上二支1W的并联电阻。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低压端没有电流检测的电阻如何判定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LED的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它就是限 ...

你这个电路低压端没有电流检测的电阻如何判定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LED的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它就是限压恒流源次级没有芯片利用电阻光耦反馈限制最高电压,利用开关管或芯片(小功率芯片直驱)电流反馈实现恒流。

我在那个起因贴子里发过整机的电路图,图是根据帖子里的两张照片绘制的,个别处可能不准确,大差不差吧:

                                                                  点击看大图
(图中元器件参数没参照实物,乱写的。U3为随意借用的封装,其型号无意义)

上图,防反接MOS前面的R15、R16为电流检测电阻。

这个充电器的保护功能说起来也简单:
1 空载停机:输出端不接电池时,U3没得到启动电流,3脚不工作,光耦内无电流,3842反馈脚建立不起来电压,PWM脉宽极窄,等效于停机吧,
2 反接保护:输出端电池接反,Q2的体二极管反偏不导通,U3依然得不到启动电流,光耦依然无电流,整机依然处于“停机”状态。
3 启动充电:按正确极性接入电池后,电池正极--R18--U3--GND--R15--Q2的体二极管--电池负极,电流通过这个回路回流。U3得到启动电流而工作,光耦发光(补:光耦到整机整机输出应有一只供电电阻,画图时没看到,也许疏忽了),3842的1脚建立电压,a点电压上升,这就允许R6上有一定电流时才产生PWM下降沿。换句话说,充电器启动了,次级有输出,开始为电池充电。
                   次级有输出后,C19上建立了电压,这个电压经R11驱动Q2令其完全开通,保证充电电流回路通畅。
4、反馈控制:U3有电压、电流反馈,有了这两个参考,U3可以做出很多“控制策略”,阶段充电、脉冲充电、充满关断8脚等等。这些功能都可以做出来,只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具体怎样需要看U3的规格书。同时431也根据电压反馈拉取光耦供电电流,这路控制是限制输出电压上限值。
5 充满自停:只需要U3根据电压电流反馈判断电池充满后关断8脚即可,8脚高阻态后光耦得不到电流,内部光电管不导通,3842的1脚电压被R2下拉到0,PWM恢复为极窄脉宽状态,即等效停机了,也就是充满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低压端没有电流检测的电阻如何判定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LED的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它就 ...

版主分析得非常详细,赞一个。另外:电路可能还有些小错,我再看了一下PCB板的走线,因是单面板很方便看走线,在图上标了一下,不知准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低压端没有电流检测的电阻如何判定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LED的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它就 ...

差多了,U3芯片我查了一下AD737是一款低功耗、精密、单芯片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它经过激光调整,采用正弦波输入时最大误差为±0.2 mV ±读数的0.3%。此外,它能以高精度测量广泛的输入波形,包括可变占空比脉冲和三端双向可控硅(相位)控制的正弦波。这款转换器具有低成本和小尺寸特性,因而适合升级许多应用中的非均方根精密整流器性能。与这些电路相比,AD737能以相同或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的精度。多用在测量仪表而电动车充电器使用的是廉价的运放组成的比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多了,U3芯片我查了一下AD737是一款低功耗、精密、单芯片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它经过激光调整,采用 ...

这个图压缩得也太厉害,很模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差多了,U3芯片我查了一下AD737是一款低功耗、精密、单芯片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它经过激光调整,采用 ...

你看贴不仔细,版主说图中型号是错的,画图是借用,无视。大家都在说是无字芯片了。你还纠结ad737.

还有你贴的图,都常规应用,而楼主这个却是非常规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看贴不仔细,版主说图中型号是错的,画图是借用,无视。大家都在说是无字芯片了。你还纠结ad737.

还 ...

你从头看原图本来就是常规图纸只是芯片无字探讨工作原理,他弄个自创的来把题带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版主分析得非常详细,赞一个。另外:电路可能还有些小错,我再看了一下PCB板的走线,因是单面板很方便看 ...

眼神不太好,后来没再仔细核对,多谢您勘误。
按您的提示,修改了几处错误:

                                                                                (点击看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神不太好,后来没再仔细核对,多谢您勘误。
按您的提示,修改了几处错误:

再改一下起动电阻处就完美了。就是取消R30、31电阻,该电源是由R32和LED2串联到7脚。LED2起到上电指示。如原帖主能提供阻容元件数值就更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从头看原图本来就是常规图纸只是芯片无字探讨工作原理,他弄个自创的来把题带偏了。

       欢迎你参与探讨,本来就相互学习的平台,你发的二张图是充电器中的一种,而充电器有很多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即使是最常见的3842+358组合,可以设计成各种不同的控制方式,电流控制也有原边过功率一级控制和副边充电电流控制加原边过功率控制。这帖主要说电压反馈方式与常见的不同,同时电流控制也不是常见的原边一级控制,而是无字模块控制并有充满关机功能的二级控制。这种电源网上有买,你买一个研究一下,是不是我自创把题带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多了,U3芯片我查了一下AD737是一款低功耗、精密、单芯片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它经过激光调整,采用 ...

U3是随意借用的封装,型号无意义,在图下面做了注释。
懒得改图让你误会了,下图根据朋友建议修改的最新版,U3管脚功能也标在图上了。如果有经验,给判断判断IC型号。

                                                                   (点击看大图)
U3管脚功能:
1、电压反馈
2、指示输出(开关量)
3、电流反馈
4、地
5、VCC
6、风扇控制
7、超温保护(温度传感输入,判断管脚电压值可直接用于风扇控制,间接用于过温保护)
8、控制输出

还是再说明一下吧,因眼神不好看不准色环颜色,阻容件的参数和型号也与实物不符,图只是给出电气连接关系。
不怎么捣鼓充电器,U3型号判断不出来,但可以肯定不是双运放或比较器。
手上无实物,也懒得花时间深究U3具体型号,仅凭两张照片反绘出来的图也难免错漏,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欢迎你参与探讨,本来就相互学习的平台,你发的二张图是充电器中的一种,而充电器有很多种不同的 ...

按您指出的问题又改了改,图在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您指出的问题又改了改,图在楼上。

原板上没R30、R31二只电阻,其他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