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较就知道优劣。。

楼主(2022-06-07):
ICF-19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
貌似W版主对比后得出·的“结果”不意外,不谈售价和厂家制作工艺,对比两机,虽都是IC电路,乐信RF400机器是更早先的,ICF-19是后来的DSP芯片,而就中波接受而言,乐信机磁棒天线长度(截面积)明显小于ICF-19机,如此“理论上”ICF-19机中波接收性能要更强了。俺见过几款几十元一台的DSP全波段收音机,ICF-19的磁棒天线算得时较长的。

网友:
吱吱吱的响,调谐不顺畅。

网友:
DSP和模拟机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