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ffice2010中如何免费输入任意数学符号?

楼主(2022-06-07):
大学数学各分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符号。
如何在office中的word、excel、ppt中输入这些数学符号?
有没有免费的插件或者第三方工具什么的?
mathtype就算了。

网友:
office 有公式编辑器啊,只是兼容性一般,在一台电脑上写好的换台电脑可能就乱了。

写公式,推荐 markdown + latex 语言,例如用 vsc

网友:
开个玩笑!安装一个希腊版的Windows试试。😜

网友A:
什么符号需要第三方?

网友:
要是要求简单明快,那就自己用输入板写好以图片方式贴上就行了,比起那些费力的公式编辑器,无论是速度还是兼容性都要好得多!

网友:
mathtype看不上,那只有那些在线输入的了,我常用 https://www.latexlive.com/home

网友:
视野太窄,局限於windows和Office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符号需要第三方?

你的 office是什么版本,我的就没有公式那个选项卡

网友:
不是用“插入“”公式“选项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office是什么版本,我的就没有公式那个选项卡

选插入,,右边,,公式,,下面,插入新公式就可以自己编辑,就那那个图,,也有一部分自带的。

网友:
哦哦,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