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用脉冲充电行不行?

楼主(2022-06-07):
如整流后不滤波没有电容的半波直流电?

网友:
喜欢爆炸也行

网友:
考虑电压,

考虑电流,

锂电好是好,娇气!

网友:
1、正弦波半波一般不称之为脉冲
2、很多商品锂离子充电器就是脉冲充电的,充电脉冲之间还有检测脉冲和放电脉冲

网友:
应该可以。

我有一个极简的5V充电器,就是半波整流,提供的高压电压,5V输出的波纹极大。

网友:
不行的。反正我是没有见过,正规大厂家有类似的锂电池充电器(山上的不在讨论之列)。

网友A:
我就是用汽车充电器充电的,事先调好电压,略低于电池额定电压0.5-1v(4串铁锂调13.5-13.7),充电到电流0时就认为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汽车充电器充电的,事先调好电压,略低于电池额定电压0.5-1v(4串铁锂调13.5-13.7),充电到电流0 ...

电源是没有滤波电容的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没有滤波电容的那种吗?

我的 充电机是铁芯变压器的,整流后可控硅调压,后级没有电容。我只限制充电电压,电流。

网友B:
可以参照这个IC  SLM6500  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这个IC  SLM6500  的工作原理

这个IC好像前端是用5V充电器的,那个已经经过滤波了,就是充电时没有电容滤波,振荡后充电的?

网友C:
可以。许多手机内部的充电控制电路就是采用脉冲形式的。如果你用USB电压电流表就能观察到,充电电流是在有规律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许多手机内部的充电控制电路就是采用脉冲形式的。如果你用USB电压电流表就能观察到,充电电流是在有 ...

任何手机输入电源都是直流稳压电源,和楼主说的这种可完全不一样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任何手机输入电源都是直流稳压电源,和楼主说的这种可完全不一样哦。

哪里不一样?
楼主问的是:锂电池能否用脉冲方式充电?
我说可以。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芯片将适配器送来的直流稳压电、间断的送入手机电池,这不就是“脉冲”式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不一样?
楼主问的是:锂电池能否用脉冲方式充电?
我说可以。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芯片将适配器送 ...

楼主的问题都看不懂,还有必要交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