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这小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6-07):
这是一个苏泊尔电磁炉18V和5V供电的小开关电源,原是一个电源小板,当时故障是开机后不能正常加热,经检查18V降至17.2V,其它零件均无异常,感觉可能是18V供电电压低的原因,所以就在网上购得一个小电源板,替换下来后就正常了,所以就没细想这原来小电源板的事,最近找到这个电磁炉电路和电源电路,可是一看这电路,如何调整哪些零件能提高输出电压,有点犯晕了,看介绍,ATC30A的1脚既是模块的电源脚又是反馈脚,是否改变EC10,R25的数值去调整?坛友们有对这个电路熟悉的给指点一下。附上有关资料。

网友:
Z4 13.5V稳压管

网友A:
不加热与这电源部分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热与这电源部分没关系。。

也加热,加热一秒就停,停一秒又加热,反反复复.

Z4 13.5V稳压管测试也正常。

换电源板现在能使用了,但心中还是没底,虽然电压低,但也不是太低。至于是不是电源板造成的故障,先把供电电压搞正常再说。所以先看看这个电源电路能否正常输出18V。这电源电路看起来简单,但这么简单的电路反而更迷惑了。

网友B:
修好就行了。其实应该检查主板上的那个500Ω可调电阻,或干脆换一个新的。这里经常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行了。其实应该检查主板上的那个500Ω可调电阻,或干脆换一个新的。这里经常出问题。

非常感谢坛友的帮忙,不管是有关这个小电源板的问题还是电磁炉主板电路的问题,我都乐于听听行家的意见。

网友:
有些美的,九阳的间歇加热,无解。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该换的都换了。都是美颜501可调电阻的机子。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