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款“一中放三极管检波”的厂制品 英雄H604

楼主(2022-06-07):
此资料妙在标出了各管集电极电流。BG2和BG3用同一个偏置电阻,但因BG3发射极串有4.7K电位器,所以BG3不是在放大状态而是三极管检波状态,但是好歹有一点点偏流,所以提高了检波效率。坦率地说,“一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当然都是普及型,但是一般听听也还可以啦,要求就别太高了,不管怎么说,厂制品也还是有的嘛,还不止一个嘛!亮点在于,就这机器,出厂的灵敏度<1mV/米,那么为了保证批量生产时能达到标准,制造时的灵敏度推测肯定是按<0.5mV/米掌握的(见那本著名的老书《试制总结》的第1页)。也就是说,我...我没说我比你好,但是我比你便宜,性能好歹也不比你差多少。您要是硬说我曾经说过我比您好,那我真是窦娥冤了

网友A:
三极管检波音质咱先不谈,检波底噪也是个明显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检波音质咱先不谈,检波底噪也是个明显缺点

谢景老。记下了,记下了!现在有不少特点可以看得出了:一,增益接近0,相对比二极管检波高20dB;二,本地噪声比二极管检波高;三,音质可能比不上二极管检波,关于这一点有没有改善的空间还值得研讨。

如果要搞一台“不次于”二中放二极管检波的“一中放三极管检波”机,初步设想是,中频变压器不得不自绕以便加适当的固定再生,增大唯一的中放的偏流,三极管检波后来复一下,这样搞的话,估计灵敏度应该不差,选择性可能不会非常好但也够,噪声可能偏大,当然还最终还要落实到最大收台量有多少。

网友B:
便宜,成本低;

不看好!

特定时期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景老。记下了,记下了!现在有不少特点可以看得出了:一,增益接近0,相对比二极管检波高20dB;二,本 ...

我也没仔细思考,但是直觉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无法实现来复放大。随便谈点想法,错了请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仔细思考,但是直觉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无法实现来复放大。随便谈点想法,错了请别介意

您提醒得对。目前确实是还没有搞过,能不能搞得成,还得在实践中摸一下。干扰因素比较多,也许缺点多于优点,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成本低;

不看好!

轻老说的是啊!所以这款型特别适合我们穷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景老。记下了,记下了!现在有不少特点可以看得出了:一,增益接近0,相对比二极管检波高20dB;二,本 ...

要试试来复也很简单:
1,C8换0.01,断开C12右端接C8上端;
2,换下的C8正端接R3下端,负端接R8下端;
参照联合设计三管机电路,重绕B4就不必了,未必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试试来复也很简单:
1,C8换0.01,断开C12右端接C8上端;
2,换下的C8正端接R3下端,负端接R8下端 ...

多谢zzfjct坛友。另外第二中周次级那个地方也要稍作改动。这个电路还真可以做做文章,深挖一下潜力。目前正在认真学习《试制总结》,真动手还早,家里装修,恐怕要耽误工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zzfjct坛友。另外第二中周次级那个地方也要稍作改动。这个电路还真可以做做文章,深挖一下潜力。目前 ...

BG3的功能是利用基、射极(发射结)作小信号平方率检波(输入中频信号小于100mV时都是平方率检波,不是包络检波),兼作射极输出。射极输出电路的输入阻抗(即检波负载阻抗)很高,与平方率检波负载阻抗越高效率越高的要求相符。B4(TTF-2-9)的次级圈数是所有中频变压器中最多的,也符合平方率检波高负载阻抗的要求,所以B4次级不宜再改变。
三极管检波兼射极输出比二极管检波会多出约10db左右的功率增益,中等强度信号时比二级中放加二极管检波少10db左右。
《联合设计…试制总结》是晶体管收音机电路设计的集大成者,但初学者难以全部理解,需要循此渐进。

网友(2023-05-02):
这机器我有一台,性能和其他经典电路差不多。。

网友:
我好像还看到过厂制锗管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电路图,忘记牌子了,有空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