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了麻烦,请教关于Sprint Layout6.0的问题!

楼主(2022-06-07):
这些天在学用这个软件,发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我明明都是顶层,底层都是好的,照相也很好,可是发到嘉立创打板3D看,就发现是反的,而且顶层也好像没有,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出了问题?谢谢!1.2两张是编辑时的截图,3,4两张是照相的图片,5.6两张是输出的截图,7.8两张是上传嘉立创的3D显示,9.10两张是我用镜像输出,然后的样子,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懂的朋友,谢谢

网友A:
把文件发上来,看看咋回事!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情况,好象嘉立创与Sprint Layout6.0的gbr文件顶层底层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情况,好象嘉立创与Sprint Layout6.0的gbr文件顶层底层是相反的。

感谢回复!我用镜像输出后,那个丝印好像正常了,但是焊盘孔却没有了,不知道啥情况?没看顶层和底层,最后两张图片就是!

楼主:
现在把文件传上来,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发上来,看看咋回事!

传上来了,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既然双面走线了,建议使用贴片SMT工艺!可以大幅度减小PCB尺寸,就是自己焊接可能不太习惯

网友C:
嘉立创没有错,软件也没有错,,,那么错的肯定是楼主了。
楼主最好发一下原设计文档上来让大写看看,GERBER文档反推是可以得到很多新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没有错,软件也没有错,,,那么错的肯定是楼主了。
楼主最好发一下原设计文档上来让大写看看, ...

已发!帮忙看下!

网友:
要把原文件发上来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上来了,帮忙看看,谢谢!

你这是光绘文件,不是原文件,光绘文件可以得到很多不同形式,再说文件数目也少了。另外你也可以自己用光绘文件反向一下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发!帮忙看下!

你发的是gerber文档,最好把layout文档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光绘文件,不是原文件,光绘文件可以得到很多不同形式,再说文件数目也少了。另外你也可以自己用 ...

好的,谢谢,我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是gerber文档,最好把layout文档发上来。

好的,谢谢,我来发,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