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Z11是什么鬼?

楼主(2022-06-08):
我对電子管完全不懂,只听说这个与白炽灯泡相似,我买3AG1时送了一个1Z11 ,这个有什么用途?可以当灯泡点亮吗?有没有点亮的效果图?

网友:
高压整流二极管,老电视上用的。

网友:
灯丝电压电流1.2V0.2A,高压10000V,1MA。灯丝功耗比普通发光管高一点。

网友:
这个是CRT显像管的高压整流,10KV以上的

网友A:
这个是14寸电子管电视机与早期的9寸晶体管电视机上面的高压整流管,是用行输出变压器行逆程供电的。不能当灯泡使用。一点用处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4寸电子管电视机与早期的9寸晶体管电视机上面的高压整流管,是用行输出变压器行逆程供电的。不能当 ...

这个会亮吗?

网友:
也许以后可以做个静电计之类的应用。

网友A:
      用1.5V充电电池(标准电压1.2V镍氢或铬镍电池)可以点亮,1.5V的干电池也可以,就是影响寿命。你有1.5V以下的变压器也可以交流点燃。你有3微法耐压400V的方块无极性电容也可以串联到市电直接点亮。

网友:
电子管电视机的高频高压整流管

网友:
1Z11灯丝功耗约1.2VX.2A=0.24W,普通指示发光管约2.2VX0.01A=0.022W,高亮指示管约3VX0.001A=0.003W,若是白光照明管约3.3VX0.05A=0.165W,但是亮度就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5V充电电池(标准电压1.2V镍氢或铬镍电池)可以点亮,1.5V的干电池也可以,就是影响寿命。你 ...

那么接什么脚?这个有很多脚

网友:
这个是高压整流二极管,是用于早期CRT显像管14寸电子管电视机与9寸晶体管电视机上面的高压整流管,灯丝供电采用行输出变压器行逆程供电,(在行输出变压器绕两圈)现在已退出历史时代了,留着可当记忆吧!

网友A:
点亮2脚与5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2脚与5脚。

那么这个是什么颜色的?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是什么颜色的?亮吗?

不怎么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是什么颜色的?亮吗?

通电只是灯丝发红,发不了光的,灯丝外面还有个屏极桶罩着,你只能看到灯丝端头的一点点露出的是发红的。

网友:
可以看看,工业风。

网友:
电视机的高压整流二极管,本人也曾经用过。后来被硅堆取代了。

网友B:
加个灯丝电压做矿机的检波管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70年代,自己装9吋黑白,

从厂里购来2个,2元。

网友:
我也有几个,感觉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老示波器也用,比如SBT5,SBM10,SBE20,JT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灯丝电压做矿机的检波管不知道效果如何

没试过,不知道结果。不过,1Z11是用来做脉冲整流的直热式阴极二极管。它的灯丝电压为1.2V(最大1.32V,最小1.08V),用一节1.2V的充电电池就可以点亮灯丝,开始工作。而它的极间电容仅为1pF,或许能够代替矿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网友C:
1z11灯丝电流一般到不了额定的200毫安,实际工作时白天能够看到发红,但不会亮

用于检波效果极差,因为灯丝与屏极距离远,内阻大压降大

网友:
高压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z11灯丝电流一般到不了额定的200毫安,实际工作时白天能够看到发红,但不会亮

用于检波效果极差,因为 ...

言之有理。手册上的额定灯丝电压是1.4V,额定灯丝电流是0.5(+/-)0.05A,阴极和阳极之间的电容为1.55pF,这个指标对于检波电路没有妨碍。但是用一节电池并且消耗0.5A的电流去代替一块矿石或者二极管,这样的游戏应该不好玩吧?

网友:
电视机用高压整流管  彩色电视机用需要多根并联

网友:
现在看来不会有什么用了,放在那里留着纪念。

网友:
作为X射线管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