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胆整流后直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6-08):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我用5z3p做胆整,我的电源牛次级交流输出320v,用胆整流后直流居然还是320v,我的胆整后跟的是一个电解电容,4uf,请教各位可以从哪里着手解决。谢谢

网友A:
4u升不了多少电压,升的那电压都让管子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u升不了多少电压,升的那电压都让管子吃了

但是像这种胆整流后面跟的电容量不能太大,要不然胆有闪击的可能。

网友:
适当大一些没事

网友B:
空载还是带载啊.空载 4uf ,按说可不只这个数.

网友C:
正常。想提高电压只能提高电源牛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还是带载啊.空载 4uf ,按说可不只这个数.

带载的,空载电压高多啦

网友:
那就问题不大,不是4uf的问题.
有些输出牛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大,自己吃掉了.就是加大电容也上不来多少.

娘胎里的事,不好解决. 有时候电子管差那么十几伏,就是功率小点,别的也没多大问题.太纠结了没意义.

换二极管整流能上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想提高电压只能提高电源牛的高压。

好的吧,谢谢啦,我正是做的您的6n2推6p3p,目前离电路实际电压还差40v

网友C:
改成石整流,胆滤波,电压可能会提高。用的哪张图?配3.5K输出牛的不就是320V高压么?正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石整流,胆滤波,电压可能会提高

还请老师帮我画个图给我,好吗?我目前交流输出是320-0-320,胆5z3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石整流,胆滤波,电压可能会提高。用的哪张图?配3.5K输出牛的不就是320V高压么?正好啊。

配的5k的牛

楼主:
引用 楼主:
配的5k的牛

整流出320v,电感后就只有295的样子啦

网友C:
高压出来用两个二极管先做全波整流,电容可以用大些例如22哦U,然后接5Z3P两个阳级。灯丝8脚就是输出端,接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出来用两个二极管先做全波整流,电容可以用大些例如22哦U,然后接5Z3P两个阳级。灯丝8脚就是输出端,接 ...

直接二极管整流了,就不用5Z3P了吧.

多个香炉多个鬼,中间环节越多,只能使电压越低,而不会更高.

网友:
不串整流胆,这电压可能偏高

网友:
你就是再按照电路参数来做,电压啥的也不可能和人家公布出来的完全一样.
在10%以内都能正常工作,就是拿仪器去测量各种指标,也差不了太多.因此无需纠结这点电压.直接做即可.

指标高低更关键的是工作点的调整,拿仪器调整好了,一样好声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像这种胆整流后面跟的电容量不能太大,要不然胆有闪击的可能。

闪击有什么影响?

网友:
直接上30微法电容

网友E:
支持院长的方案,我有和你一样的电源,用5z3时电压是350v后来用石整流接胆缓冲电压上到380v空载电压有420之上时

网友F:
用晶体管1A耐压1000V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可以取大些到100μ,这样对改善纹波系数大有好处。由于第一级滤波电容容量大,对于稳定高压的挂载能力也有极大帮助。用晶体管整流,第一级大电容滤波,此点输出的电压为

输出变压器交流电压*根号2(1.414)=输出直流电压

再用电子管二极管缓冲,应降压40V左右。如果用电子管6N5(单独灯丝供电)滤波稳压,则效果更好。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变压器的绕组不必要绕那么高,直接晶体管整流后,大电容滤波,经扼流圈滤波,直接供功放管屏极电路,然后经电子管6N5或6n7滤波,供功放管帘栅极,再经RC电路退耦,供前级放大的屏极电路。

这样能够保证,末级功放管屏极电压足够。由于有电子管对末级帘栅等缓冲,所以不会在开机时使末级管出现大屏流而伤害阴极。且滤波纹波极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闪击有什么影响?

会把整流胆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把整流胆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院长的方案,我有和你一样的电源,用5z3时电压是350v后来用石整流接胆缓冲电压上到380v空载电压有420之 ...

好,今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晶体管1A耐压1000V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可以取大些到100μ,这样对改善纹波系数大有好处。由于第一级滤波 ...

此方法后面新做机的时候可以试试,感觉OK!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感压降25V? 线径多少?

次高压0.31毫米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晶体管1A耐压1000V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可以取大些到100μ,这样对改善纹波系数大有好处。由于第一级滤波 ...

但是,,,,这个方法,又要想办法解决6N5P灯丝绕组的问题了。越整越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是,,,,这个方法,又要想办法解决6N5P灯丝绕组的问题了。越整越复杂。

原来整流管灯丝,加绕1V。

网友:
建议取消一无是处5z3p,改用几分一只的1N4007就行。改用电容-电阻-电容的π型滤波,调整电阻阻值得到合适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问的是扼流圈线径?

这个不清楚,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你压降25V,工作电流0.14A,则阻流圈阻值应在180Ω左右。电牛次级用0.31线,设阻流圈线径同为0.31线 ...

对,你判断正确。呃流圈线很细,没0.31
买回来我看了下,因为我自己不会饶这个电感,后面再学习学习,所有牛中就这个不会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出来用两个二极管先做全波整流,电容可以用大些例如22哦U,然后接5Z3P两个阳级。灯丝8脚就是输出端,接 ...

以实验,可行,二极管后面跟20uf的稍微超些电压,我用原先4uf的又少8v,后面计划用5到6uf各再实验,那样电压数据就和图纸吻合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说笑话吧?!所有牛会绕,这个牛不会绕?

真的,目前电感和推挽牛不会绕,电感牛应该很简单,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算,哈哈

楼主(2022-08-04):
引用 网友H:
你在说笑话吧?!所有牛会绕,这个牛不会绕?

没说笑  还真不会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晶体管1A耐压1000V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可以取大些到100μ,这样对改善纹波系数大有好处。由于第一级滤波 ...

学习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牛老兄肯定是为哄托论坛氛围而发的贴子,洒家上当了!!

我真不会绕  我不会算电感量,不会根据电感量去算多少圈      有时候算 出来总感觉绕不下     这个我还在向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