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r视频文件能在win10上播放吗?在XP系统是能播放的。

楼主(2022-06-09):
.a4r视频文件能在win10上播放吗?在XP系统是能播放的。

网友:
视频文件的播放与系统无关,与播放软件有关,试试Win10自带的播放软件是否可以。不行就下载合适的播放软件。

楼主:
我的XP系统和win10系统装的都是qq影音播放器。播放器没有.a4r播放格式。

网友:
看一下xp上是用什么软件播放的,在win10上装一个就行了。

网友:
和系统关系不大,播放工具更重要

用格式转换工具(比如格式工厂)把格式转化一下,以后再用也方便

网友:
很多人以为windows自带的媒体播放机能播放,就以为是windows原生支持。实际上windows原生支持的很少,都是安装了别的播放软件,
那些播放软件一般同时也注册了某些类型的媒体文件的插件,windows媒体播放器就能调用该类型播放文件的插件,并在window媒体播放机自己的界面中播放了,完全不出现第三方播放软件的界面。

楼主:
这种软件做成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