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块回音壁板

楼主(2022-06-09):
这板功能挺多的,蓝牙同轴光纤模拟一应俱全,初步通电试试,声音也很大,而且还有超低音功率输出,有点好玩。

网友:
玩玩可以别太认真,液晶电视音响略加补充
称回音壁有些牵强,长条音箱加低音炮而已

楼主:
竟然在网上找到该板的说明书

网友A:
哈哈我在用。代替了我原来TDA1521BTL左右声道加100WD类重低音的电脑用2·1系统。
我还买了一个专用遥控器,板子装在塑料防水盒里,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在用。代替了我原来TDA1521BTL左右声道加100WD类重低音的电脑用2·1系统。
我还买了一个专用遥控器 ...

您好:这种遥控器哪里有卖?是可以通用的吗?我有一个没有遥控器,网上也没有查到这个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种遥控器哪里有卖?是可以通用的吗?我有一个没有遥控器,网上也没有查到这个牌子的。

有  12块好像,搜RCA回音壁遥控器

网友:
放大版装在一个防水盒里,面板就开了一个圆孔,用来做遥控窗口,四个小孔,对应板子上的LED显示工作状态

这个是遥控器

楼主:
抽空做出来了,因为板子有四路全频输出和一路低频输出,所以我接了五个扬声器,四个3吋一个5吋。

楼主:
也找了遥控器,有几个声场模式选择,操控相当方便,用12V5A电源,声音还是能听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12块好像,搜RCA回音壁遥控器

谢谢您,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