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输出牛到底使用多大铁心?

楼主(2022-06-09):
胆输出牛到底使用多大铁心?

网上很多人下载《输出变压器设计》,苏俄克里希著。

克里希提供的公式,在单臂,尤其是选择低于70H频率时的绕组圈数在实际中是无法应用的,其圈数过多,是无法绕制的数据。70H以上数据是可用的。
此其一,那么绕牛或买牛,到底要多大铁心呢?这其实丰简由人,绕小点铁心,就和过去的电子管收音机一样,绝对不是什么高品质。绕大了或买大了,绝对贵很多。

我们看看,克里希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W扩音机的输出牛并不大,可能还不到100VA的铁芯。

150W扩音机是为了功率,我说的是为了频响和音质。

任何话题,任何人的发帖和回帖都只作为参考,信与不信,做与不做,决定权在自己。

网友B:
不用 这个斯基,那个波夫的。
偏方治大病,
推挽机输出牛铁芯不小于四倍同功率的电源变压器,单端机输出牛铁芯不小于八倍同功率的电源变压器。上不封顶,但要想效果好,最低86起步。

举例:欲制作30W的推挽牛,铁芯尺寸不小于30X4=120的电源牛铁芯; 欲制作30W的单端牛,铁芯不小于30X8=240W的电源牛铁芯。
以效果为有选项时,即使输出几W的小机,铁芯也不宜小于100W电源牛的体积。这就是为啥2A3单端输出3W,却要用96X40大输出牛

网友C:
我最近捡了一些86和114的洋垃圾,整坨没拆散的,对折两次能断,脆,窃喜
准备搞搞东西

网友:
这是经验数据吗?

楼主:
前面的表是按照克里希公式编成软件计算的。后面总结60W铁心初级绕3200圈是经验。其实克里希讲的或许有些问题。记得有一本将高保真胆机的书,其中也介绍过胆机牛的绕制,其计算与克里希有差异。

我本人在实际中,不采用克里希这类计算,是按照输出功率与负载阻抗的音频电压乘以经验系数1.8来计算初级圈数。

铁心功率按照:

初级有效音频电压*管子的直流电流+初级绕组损耗功率=铁心最小功率

例如:

6P1 其屏极音频电压为:根号(4W*5000)=141V

141V*1.8=255v

铁心选择 255*屏流0.44+损耗6W=17w 实际选20W铁心 可满足最低要求。

按照20W铁心的电源每伏圈数计算: 255*10=2550圈,次级按照比例计算。

如果变压器档次高一点,就经验系数提高到2.5计算即可。
这样比较省事。

海河版主的帖子,绕小输出牛三夹三的,初级绕了2400圈,取的是整数。有很多东西是经验。

网友:
过去的老铁芯比铁片强点有限,现在的铁芯电感量比过去的大得多,老公式参考一下就行了

网友D:
以前电子管电视机的6P1场输出变压器比一般的收音机变压器大不了多少,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电子管电视机的6P1场输出变压器比一般的收音机变压器大不了多少,什么情况

实际大不少快一半了。那个小的是场振荡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的表是按照克里希公式编成软件计算的。后面总结60W铁心初级绕3200圈是经验。其实克里希讲的或许有 ...

这个经验公式在实际应用中情况如何?

网友F:
楼主忽略了一个关键参数导磁率,以前的铁芯能有6000高斯就不错了,现在的铁芯可以轻易的超过9000高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经验公式在实际应用中情况如何?

使用现代铁心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我年轻时,铁心都是单位破行灯变压器40W铁心。拿来绕输出,效果还可以。现代铁心质量好多了,绕出来电感也比那时的大。坛子里,白居不易版主,曾发过一个帖子,也是使用简易方法计算输出牛,大家计算出的结果,不是相差多远。普遍认为初级绕组圈数多了很难绕下。我个人还认为初级绕组如果层间不垫纸,线径细一点,圈数是可以增加的,但是由于层间不垫纸,层间电容增大,放音时,中高音不透亮。而垫纸就不可能绕什么4000圈之类,所以3200圈正好。

现代电路制作,甩开了过去输出初级RC电路的频率阻抗矫正,从表面看提高了输出高端频率,在实际上高端输出的失真和阻抗没有得到矫正,人耳听得并不舒服。

推挽变压器的绕制,由于初级两个线圈互相抵消,理论上没有直流磁化,所以铁心可以比单臂的小,相对初级圈数也可以少些。

网友:
圈数多了,窗口放不进去,圈数少了,低音不好,高音好。折中吧。我是在3200--4000选,按照变比选择次级圈数。初级多100圈少100圈你绝对听不出来。

网友:
自己绕输出变压器量力而行选择最低频响的电感就行,选择70HZ的最低频率也无不可。在应用中加入负反馈后轻易展宽到50HZ以下了。目前家用音箱没几个能达到播放低于50HZ的!身体除了感受到超低频的物理力度外,120HZ前后的声音对听觉神经是最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这个斯基,那个波夫的。
偏方治大病,
推挽机输出牛铁芯不小于四倍同功率的电源变压器,单端机输出 ...

说的极是。年轻时候没有钱,导致自己绕的牛档次都比较低。现在有些机子应该换牛,尤其是那些行灯变压器铁心绕的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极是。年轻时候没有钱,导致自己绕的牛档次都比较低。现在有些机子应该换牛,尤其是那些行灯变压器铁 ...

建议前辈买些高Gs的铁芯试试,甚至可以玩玩ed铁芯
虽说铁芯不太影响高频,但高Gs可以获得较大电感量从而可以减点圈数,再优化一下绕法,整体性能还是往好的方面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前辈买些高Gs的铁芯试试,甚至可以玩玩ed铁芯
虽说铁芯不太影响高频,但高Gs可以获得较大电感量从而 ...

谢谢提示。 我的很多东西都老旧了。有的应当换输出牛。

网友:
现代铁芯磁通至少是老变压器2倍以上,我有次拿到一些铁芯,按16000算出来5H的电感,做好了测到8H.我用22*35的小铁芯绕个简单的推挽变压器,初级2000就已经超出20H的电感表量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 这个斯基,那个波夫的。
偏方治大病,
推挽机输出牛铁芯不小于四倍同功率的电源变压器,单端机输出 ...

150W扩音机的输出牛并不大,可能还不到100VA的铁芯。

网友:
玩胆就是玩斗牛

网友C:
大小主要还是看需求来,要做到20Hz满功率不削波那铁芯真的小不了。我个人把低频端定在60Hz,难度系数降低适合我现阶段穷玩,等有钱再挑战高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小主要还是看需求来,要做到20Hz满功率不削波那铁芯真的小不了。我个人把低频端定在60Hz,难度系数降低适 ...

定在60H是合理的。此外我还在思考,用高低音分频放大器来组合听音效果。低音采用输出牛并联电容的谐振方法,以满足最低频率的输出,纯靠增大输出牛的体积,不是出路。德国收音机低频做得好,变压器也不是很大,一是靠电路的频率控制,二是输出变压器的RC矫正。所以,有些问题的解决是否可以向名机学学呢?

现在随着年龄增高,体力下降,胆机的重量已经成了头痛的问题。我搬家时,6P3推挽机,都说太沉了。一个人抱着吃力。
所以,用开关电源、适当增加输出牛体积,从电路上想办法,才是我这种人的路数。

网友:
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书上是根据国标铁芯的规格计算的,受当时冶金限制,磁通高的民用根本不允许。
现在都是日系铁芯,磁通够了,但窗口不够,日系初级是按110V设计的。
一个220V  一个110V   你考虑好了再绕

网友:
铁芯材料也是一方面。图片一个是45-50瓦示波器变压器,一个是2000年左右的60瓦变压器。可以看出60瓦的变压器铁芯比50瓦的铁芯还要小很多,60瓦的变压器质量非常的好,很薄的灰片,磁通量一个大很多

网友:
甲类的输出变压器功率按你低频频率设计。理论上越大越好,按50HZ150瓦至300瓦均可。

网友:
铁芯的材质有极大的关系,以前的材质都不好所以为了获得更好的低频就要增加匝数但是增加匝数的同时线圈的内阻也会提高相应的高频也会变差,现在的铁芯磁感应强度都比以前好多了所以用不到那么多的匝数同样可以获得相同的电感量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F:
楼主忽略了一个关键参数导磁率,以前的铁芯能有6000高斯就不错了,现在的铁芯可以轻易的超过9000高斯

老铁芯的导磁率才2000左右吧

网友:
现在铁芯往往比以前的铁芯好,这应该是事实。但是我非常不明白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为啥都喜欢那些拆机老铁芯。说到底还是炒作吧!都是为了钱

网友:
克里希写这个书的时候很早了,铁芯导磁率比现在低太多,我定制的100W电源牛,铁芯也就比二十七厂的50W就大一点点,以前胆机高保真很难也有铁芯的关系,磁导率低为了满足低频就得多绕,绕多了高频就上不去,难以兼顾,所以才有奇葩的分频机,高频和低频从不同功放输出,这样高频牛和低频牛就不冲突了。

网友G:
我还试过铁氧体的,效果也还不错,不差劲。76铁氧体也就20多一个,做做6P1和6V6足够了。比那些洋垃圾高级片便宜太多了

网友:
用现在的片我感觉10比1应该不至于,3比1应该行,10w铁芯做3W单端输出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捡了一些86和114的洋垃圾,整坨没拆散的,对折两次能断,脆,窃喜
准备搞搞东西

看着很好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试过铁氧体的,效果也还不错,不差劲。76铁氧体也就20多一个,做做6P1和6V6足够了。比那些洋垃圾高 ...

大力推广,电子市场要多大有多大,有意思的是,还有磁罐,没有漏磁,相当好。

网友H:
有没大佬介绍一下cd铁芯的单端牛功率和型号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大佬介绍一下cd铁芯的单端牛功率和型号怎么选?

完全可以按EI铁芯计算和使用,因为是双C铁芯的组合,单端还是可以的。做电源和推挽的话,效率比EI片差一点,但是铁芯材料比EI片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表是按照克里希公式编成软件计算的。后面总结60W铁心初级绕3200圈是经验。其实克里希讲的或许有 ...

铁心选择 255*屏流0.44+损耗6W=17w 实际选20W铁心 可满足最低要      应该是铁心选择 255*屏流[color=0.044+损耗6W=17w 实际选20W铁心 可满足最低要求。

网友:
那些老掉牙的书只能参考一下,现代电气钢材的性能绝对不是几十年前可比的,现在的硅钢片导磁率直接翻2-3倍,损耗低2-3倍。我年轻那会最好的0.35砂钢片能到9000,现在一般的0.35二手返冲片保底1.8万,好点讲究点的0.23和0.18的片子2万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大佬介绍一下cd铁芯的单端牛功率和型号怎么选?

   标准CD铁芯,截面相对小,不适合做输出牛,如果按EI铁芯做,窗口有很大面积空在那里,外形就很大,除非和厂家订做,完全可以按EI的做铁芯。和厂家打了20年交道了,我最清楚了。

网友:
选输出牛铁芯很复杂,太大,容易用粗线,初级不能用太粗,否则声音水,次级粗一点倒是可以,但初次级是有比例的,否则漏感大。

网友:
这个列表匝数太多了!有专门的计算软件很方便数据也很合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还试过铁氧体的,效果也还不错,不差劲。76铁氧体也就20多一个,做做6P1和6V6足够了。比那些洋垃圾高 ...

分享一下经验吧,这是个新思路,铁氧体导磁率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分享一下经验吧,这是个新思路,铁氧体导磁率可以做的很高

铁氧体就是不能太热,否则就失效了,之前发过一个帖子,做过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铁氧体就是不能太热,否则就失效了,之前发过一个帖子,做过一对

太热?不能超过多少度?要不要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制作的时候不能加热浸漆

浸漆不用加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