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个AP该怎么玩?

楼主(2022-06-09):
朋友给了几个华三的AP,如果只是在路由+ap的组网模式下,该怎么玩呢,这么专业的东西还是第一次用,有点头大~~

网友A(2022-08-08):
FIT应该是胖的,和一般的路由器一样用

网友B(2022-06-09):
AP分瘦AP和胖AP
家用产品一般允许一键切换
企业用产品的话多半要刷固件,你这H3C多半是要刷固件的
胖AP自己可以设置WIFI密码,连接POE电源或者POE交换机就可以用
瘦AP要求配对的AC产品,外加购买授权(少量的管理一般会赠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分瘦AP和胖AP
家用产品一般允许一键切换
企业用产品的话多半要刷固件,你这H3C多半是要刷固件的

必须厂家给刷固件吗?另外用自己的路由作为AC可以管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厂家给刷固件吗?另外用自己的路由作为AC可以管理吗?

AC得看厂家的,H3C只支持H3C的AC,除非你的路由器是H3C且集成来AC
我的水星路由是有集成的水星的AC的

网友:
老早在华三论坛里潜过水,只为解决单位里的网络设备升级软体问题
以前华为和3COM合资的,后来好像卖给了hp,再后来不知道了
只知道现在的硬件业务是交给国内一家知名上市公司代工的

现在H3C论坛也不知道有没有在了,注册账号密码也留在以前单位电脑上了
你找一下,如有,注册下,说不定问得到

网友C(2022-08-09):
联系我,给你个版本,你刷下试试。

多年不搞 WIFI了。

你自己学习下吧。

这个型号很老了,按说有直接切换为FAT模式,不需要OASIS的。目前我还没找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我,给你个版本,你刷下试试。

多年不搞 WIFI了。

多谢,我先研究一下,免不了骚扰你~

网友(2022-09-13):
这个型号不知道,我用是H3C 2600系列的,记得是通过192.168.1.50进入设置页面,改为胖模式,设置好无线网络,用网线连接到家里路由器的空余端口上就可以了。这东东的无线网络比家里的路由器的无线网络稳定的多的多。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A:
FIT应该是胖的,和一般的路由器一样用

说反了,FIT是瘦的,FAT是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