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三种单片机传输8字节数的方法,有何区别??

楼主(2022-06-09):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送数据,高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_nop_();
         for (i=0;i<8;i++)
        {
        if(dat&0x80)                                  //方法1
            DIN=1;
        else
            DIN=0;
        dat<<=1;

              DIN=(bit)(dat&0x80);          //方法2
              dat<<=1;

              dat<<=1;
              DIN=CY;                                  //方法3

        CLK=0;
        _nop_();
        CLK=1;
    }
}

补充内容 (2022-6-9 20:21):
不是字节,是位

网友:
1.最普通的,每一次移位只取最高位的值判断是1还是0,然后发出去,这个在任何处理器上都能做.
2.原理上和1一样,但利用了keil的bit关键字,编译器直接帮你把最高位移出的结果转成了0或者1,只能在KEIL C51编译器上使用。
3.利用了8051里面的进位标志CY,这个是8051 CPU里面的硬件标志,左移的时候如果最高位是1那就等于进位了,CY也置1,于是可以把这个位直接赋值给IO。这种方法只能在8051上用,别的CPU不一定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从程序耗费的开销考虑,3是最低的,因为靠硬件完成了一部分判断,1和2不好说,因为我不清楚2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得看汇编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普通的,就是循环移位,每一次移位只取最高位的值判断是1还是0,然后发出去,这个在任何处理器上都能做.
2 ...

谢谢,那就多用方法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多用方法3。

用1为好,最通用的最好。如果SPI 232口可以使用最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1为好,最通用的最好。

其实也不要紧,把发送这部分单独做一个函数出来,移植到别的处理器上的时候改一下这个函数就行了。这种移位-判断-赋值的操作还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要紧,把发送这部分单独做一个函数出来,移植到别的处理器上的时候改一下这个函数就行了。这种移 ...

通讯就不是快的事,所以简单可靠最好,越标准的越好。

网友:
见过这种方法,
static unsigned char BH[] ={128,64,32,16,8,4,2,1};//高位在前
//static unsigned char BL[] ={1,2,4,8,16,32,64,128};//低位在前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送数据,高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_nop_();
         for (i=0;i<8;i++)
        {
        DIN = (bit)(dat&BH[i]); //方法4
        //DIN = (bit)(dat&BL[i]); //方法4
        CLK=0;
        _nop_();
        CLK=1;
    }
}

网友C:
8字节,应该是8bit吧!

衡量一个算法好坏, 1)性能为上.2)耗资源其次.3)复杂程度最次.

以2 3为好. 1 2思路无本质区别,但1更麻烦,分支不是好东西.

8楼虽好,但浪费一点空间.

性能3最高,但不是所有CPU通用,移植不好.  以  2  胜出.

网友:
第一种方法,
if(dat&0x80)                                  //方法1
    DIN=1;
else
    DIN=0;
有一种变体写法:
DIN = !!(dat&0x80);
只是不知移植性如何,gcc和vc是可以的

网友C:
for( int i=0;i<8;++i){
  din = (dat << i) &0x80;  或 din = (dat >> i) & 0x01 ;

一句即可. 我没测试,大致这个思路即可,不需要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字节,应该是8bit吧!

衡量一个算法好坏, 1)性能为上.2)耗资源其次.3)复杂程度最次.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 int i=0;i i) & 0x01 ;

你这个应该也可行,最终生成的代码量是不是会更少?今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为好,最通用的最好。如果SPI 232口可以使用最简单。

用1容易理解,但感觉有点脱裤子放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or( int i=0;i i) & 0x01 ;

这个写法是错的,没有转为bit,
需要用(bit)//C51 或 !!转为bit
放在一句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写法是错的,没有转为bit,
需要用(bit)//C51 或 !!转为bit
放在一句的思路是对的

谢指正,但是依照我的看法 & 操作之后,只有 1 或者 0两种值, 不用bit强制转换,也是1 或者 0两个值.
直接赋值应该可以,这里隐含着有自动类型转换.

这句不完善, & 0x80,就不是1 0 两种值,而是 0x80  0x00 两种值,因此 !! 方法稳妥.

当然实际如何还要看在机器上跑的结果.我对51并不是很熟悉,有可能有偏颇.

补充:
想了下,高位先出的话,还是你的做法对.加!! 转换为 0 1 ,妥当.谢了!我那个说法不完善,低位先出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指正,但是依照我的看法 & 操作之后,只有 1 或者 0两种值, 不用bit强制转换,也是1 或者 0两个值.
直接 ...

C语言中&是位与运算,例如dat&0x80,得到的结果是0x80或0x00,任何编译器都是这个结果。
需要强转为位类型

你已经自己更正了问题,我回复稍比你的晚了一点,好在看法是一致的。
!!操作在linux源代码中用的很多,它会把任意变量变成逻辑变量0或1,即使逻辑变量表示为非0或0,
经!!操作之后也是1或0,用在楼主此处相得益彰,滴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语言中&是位与运算,例如dat&0x80,得到的结果是0x80或0x00,任何编译器都是这个结果。
需要强转为位类 ...

是的,没问题.

我不太清楚  编译器 或者51CPU 自动转换为bit类型的时候是个啥操作,0x80有可能转成1,也有可能转成0,这个. 所以还是用!! 稳妥.

!! 这个用法,移植性没问题的,十二分标准的C语言操作.

楼主: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语言中&是位与运算,例如dat&0x80,得到的结果是0x80或0x00,任何编译器都是这个结果。
需要强转为位 ...

感谢:

我手里没有51的单片机或者模拟器,不过我用sdcc编译器看了下代码

C:代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8051.h>

__sbit y;
unsigned char x;

void
t(void)
{
  y= x;
}

汇编代码:
_t:
        ar7 = 0x07
        ar6 = 0x06
        ar5 = 0x05
        ar4 = 0x04
        ar3 = 0x03
        ar2 = 0x02
        ar1 = 0x01
        ar0 = 0x00
;        1.c:10: y= x;
;        assignBit
        mov        a,_x
        add        a,#0xff
        mov        _y,c
;        1.c:11: }
        ret

从sdcc编译器的动作来看,貌似是可以正确转换的,我对51的汇编不太熟悉但大概我的理解是

mov a,_x   // 参数x送入a寄存器
add a,#0xff  // a + 0xff ,如果a非0,必将导致溢出,如果a为0,那么不会溢出
mov _y,c // c寄存器保存的是add算数运算的溢出位.

所以上面的代码大概率是正常的.

// 这个地方我不太了解在sdcc里c寄存器是不是cy标志,所以上面的分析未必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

我手里没有51的单片机或者模拟器,不过我用sdcc编译器看了下代码

在keilC51的环境下测试,你说的是对的,
DIN = dat & 0x80;
DIN的值就是1或0,
51单片机有位寄存器,C51对于左值为位类型的赋值语句,都使用位类型运算,结果已经是位类型,无需再转换。
PS:
这个结论只在51平台下有效,
本着移植性原则,建议还是应该强转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keilC51的环境下测试,你说的是对的,
DIN = dat & 0x80;
DIN的值就是1或0,

赞同.

单片机多用于工控环境,代码稳定可移植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不应片面追求性能而采用一些小技巧.

楼主:
在keil 中测试了一下,
DIN = !!(dat&0x80)    code最长。
DIN=CY                    code最短。

网友:
虽然大家都不看好第1种写法,但是我比较赞同第1种和第4种写法,虽然会增加编译后的代码执行时间,但是方便移植和阅读。今天MCU的性价比,已经不太需要追求性能而采用一些技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