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增加中点调整;

楼主(2022-06-09):
这个是一款前级放大模块,想增加个中点调整,应该把哪个电阻改为可调为最佳?

网友A:
R4 R5,或R6 R7用200欧的3296可调电阻代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 R5,或R6 R7用200欧的3296可调电阻代替即可。

这个电路和金嗓子405差不多,要是选R20.12.13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和金嗓子405差不多,要是选R20.12.13可以不?

调R1 R12 都可以,R13不可以。
输入是K246 J103场管的话,偏置可以更简洁。Q13 Q14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R1 R12 都可以,R13不可以。
输入是K246 J103场管的话,偏置可以更简洁。Q13 Q14可以不用。

不想有大的修改,就是想用个最简单的办法实现调整,实际上装好后中点偏移量也不是很大,就是想微调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简单的情况下可以微调R16或者R17即可。个人观点供参考。

电路不太明朗,全部都是输入端,那么输出端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情况下可以微调R16或者R17即可。个人观点供参考。

电路不太明朗,全部都是输入端,那么输出端在哪 ...

左边的是输入端和负反馈,右边的是上下功放管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有大的修改,就是想用个最简单的办法实现调整,实际上装好后中点偏移量也不是很大,就是想微调一下 ...

不建议您一时高兴调整它。业余无线电者有时把问题太过简单化。

我首先问您;中点电压您测了多少种情况?冬天?夏天?冷机?热机?

如果没有在多种应用场合测量过,就勿手多多去动它.有时夏天动了,冬天开机即烧/或沙哑了。

一般行业标准+_0.140V,多重温度补偿的贵价机有只+_2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您一时高兴调整它。业余无线电者有时把问题太过简单化。

我首先问您;中点电压您测了多少种情况 ...

您说的有道理,我就是想知道想加入的话应该加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我就是想知道想加入的话应该加在哪个位置;

您和回贴者都是高手,这点难不倒你们.

我建议你从开机到中大功率使用20分钟,你一直测量住中点电压和两输出管对的发射极电阻电压.并记

录好划成曲线.这个曲线或许会给你今后DIY带来一条新的路.是你意想不到的。

网友:
调R1就行,其实双差分对称电路没必要调中点

网友:
这个是直流放大器闭环后中点电压漂移非常小,如果自作后有漂移重新选三极管

网友:
把r1(1.5k)改为可调电阻,即可达到你的目的。

为提高调节的精细度,可用一只固定电阻(比如1k或1.2k)与一只微调电阻(比如1k可调或500欧可调)串联后,来代替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