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烙铁

楼主(2022-06-09):
好像有一次焊个东西换一下烙铁头,用时发现前面怎么弯了?因弯的太厉害了无法用,买过一套焊把,试了一下还行。后来焊个东西发现烙铁头怎么烧的通红了?不敢再用了。
        这下麻烦了不知道买错了还是焊台出了问题了?

网友:
更正:大部分国产936是陶瓷芯的1322,或者不锈钢外壳的所谓1323芯。

楼主:
新买的第二次烧过火了

网友:
控温电路有故障了吧

网友A:
信息太少了!936是进口原装白光,还是国产的?新买的是那种芯?

网友:
999说的有道理。

网友:
原装白光是1321芯,用的是热电阻测温,最简单的判断方式是拆下烙铁头,看烙铁芯上有一条浅槽,测温线不分正负极。国产936大部分是1322芯或者不锈钢外壳的1322芯,热电偶测温,分正负极,正负极接反了也会不控温。还有就是用万用表测电阻,1321芯加热两电极直接电阻约3—4欧姆,测温线50欧姆左右。1322(1323)芯加热两电极电阻约8—10欧姆,测温线两电极1欧姆左右。)

网友B:
电热芯接线和温感线对调了,互换一下,我以前就这样,烧得通红,对调后居然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了!936是进口原装白光,还是国产的?新买的是那种芯?

以前坏过一次,买了芯和手柄都是用的好好的,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了,照买的,除非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芯接线和温感线对调了,互换一下,我以前就这样,烧得通红,对调后居然还能用。一

这个是一体买来的,A1322,不存在焊反了吧?原先在用的烧变形了。后来的烧通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体买来的,A1322,不存在焊反了吧?原先在用的烧变形了。后来的烧通红了。

四条线,分别测一下电阻就知道了,应该是外部反了?

网友:
其实原来的手柄还能用的,就买一个镙丝头就行了

网友:
原来的烧歪了应该还是温度高的原因,说明焊台内部电路有问题,还是先检查电路吧

网友:
检查那个调温度的

网友:
是不是温控坏了?

网友:
你这个明显焊台温控有问题,一般的MOS击穿的可能性最大,新发热芯的话,1322芯通用性非常差,热电偶的极性还有型号五花八门,每次换新要重新调试的

网友C:
调300度一直开着也没事吧,质量差的除外
就怕调高用后没及时调低

其实
实际双温最常用,频繁调温,也费电位器

现在常用这个土鳖双温焊台

来回转换爽而又有显示
(一般不再调那个可调了)
(陶瓷加热芯,看灯丝明暗就知道烙铁温度是否升到位)

这种更好,不怕烧黑, 也是双温16W--20W, 20W--5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300度一直开着也没事吧,质量差的除外
就怕调高用后没及时调低

这个改装不错。
钨丝的阻值是随着温度(亮度)改变的。
公式为:Rt=R0(1+0.0045t)
Rt是t温度下的阻值,R0是0℃下的阻值。

网友:
手柄与焊台要同规格配套的,不配套或kweng控温部分出问题了当然烧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