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南京天宇MF47W表头的线性准度问题

楼主(2022-06-10):
这两天没事又捣鼓了一顿,发现图片这个地方的焊锡块内又铁渣,去掉原来的锡重新配重后,误差控制在1/3格内了,原来误差是1格,开始以为是游丝的缘故,把上游丝外桩头重焊并调整后只是稍有改善。

难道配重上故意要加点铁质东西吗?

网友:
这是学徒工焊的

网友:
这些表能用则用,先天不足的低档嘢,任你怎么折腾都不会好到哪理去。

网友A:
为什么要放铁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放铁渣?

是配重,是表在任何状态下,指针都能够平衡。

网友B:
这都能发现,您可真细心。配重里有磁性东西影响了线性,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正常配重是不会用磁性材料的,毕竟磁钢的吸力不好控制得很均匀。

如果是平衡不好,也可能有类似线性差的表现,但立起来满度值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发现,您可真细心。配重里有磁性东西影响了线性,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正常配重是不会用磁性材料的, ...

呵呵  ,误差最好只能控制在1/3格了,把游丝重焊重调都无济于事,线性还是呈s分布,看到闲鱼上有一模一样表就又买了一块,回来后发现闲鱼这块线性非常好,全程压线。然后和淘宝客服交流,这个客服也是搞技术的,问下是不是动圈轴尖不正的缘故,客服说是磁钢的缘故,由于没有原厂批量配件,所以不好下定论,也不好实验。一番交流后,和客服35元包邮订购了一只表头总成,其实原来那个表头误差也在指标内,看看到时怎么样。这个厂家服务挺人性化的,还能够买到相关配件。

楼主:
从厂家买了一套该表的表头总成,顺带和厂家的要了几个配套的游丝,开始以为游丝力矩不行,然后给开始的表头换了一套厂家送的新游丝,上下游丝都换了,所换游丝同心度、水平度及圈距都接近完美,新换的游丝力矩比原来的小,调表头磁芯到最底也不够,于是吸附了一块小铁片后解决,但是安装回去线性还是老样子。

过了几天没事把新买的表头的磁钢拆下换到原来那个表头上,全程直流电压线性立马就非常优秀了,整数电压全程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