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苏泊尔电磁炉(C20-SDHJ07G)

楼主(2022-06-10):
一工地搬家一电磁炉坏了不要了,我拿回来后进行清理(很脏的还有很多蟑螂)并初步检查,没见到问题并加电试机,有通电声响,电源指示灯闪,风扇不转按电源开关没反应,用改锥将开关短路机器启动各功能都正常,断电检查开关失效,用刀撬开开关(微动开关因手边没有配件)刮去氧化层重新装上,电磁炉工作正常。可仅过两天便出现开机困难,后来就不开机了,不开机时显示E3,经查E3表示电网电压过高,本机所用芯片是DCL6907,查资料得知10脚是电源电压识别端,测电压偏高3.5V,(正常值2.4V),再查找有一电阻开路,正常值为330K欧,由于条件所限找两个大功率电阻(100K+140K)换上,电磁炉工作正常  IMG_20220529_092532_看图王(2).jpg

网友:
有的是总开关长时间,油盐腐蚀,会不过电的。还有的是那几个大电阻失效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