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听的6p13p单端功放

楼主(2022-06-10):
用的院长的6p13p单端线路,做好一段时间了,现在声音很好,很有胆味。感谢院长的无私分享。
发几张做好的图,交下功课。

机箱是拆了以前的机,锯短再焊接,变压器位置全部重新开孔,不锈钢加工有点费劲。大管位置没有转接座,直接拿块不锈钢做了个八脚管底座,衬在机箱下面,但没钻散热孔,下一步可能在板和机箱中间垫垫片什么的隔开,透点气散热应该好点,就现在热量还可以接受。面板是在公司捡了一块铝合金,顺便稍微加工了下,还好配的到。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1,图中红字是实测电压值,高了一点,这个是否需要调到标称电压。
2,蓝圈中与标值电压相差近40V,听也没什么问题,有什么影响,要不要调整。
3,红圈中标的是什么值,没弄明白。
4,输出牛用的约66x45,现在声音也挺不错,用好点的牛,会不会提升多少,牛太大机箱可能不太够,还在犹豫中。
菜鸟一个,不明白就问。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出电路了,你出的电路就得负责到底,对吧?有人深层次测试了,13KHZ就开始衰减了,连你这个作者都 ...

呦呵,这出个电路还得负责到底?是不是还得上门帮忙调试啊?零件不合格我得免费提供换件吧?万一我测的合格别人说不合格咋办?我一恼得把仪器都砸了?还得顾虑别人如果不满意咱得赔偿精神或者物质损失吧?会不会被公审?判刑?论坛出个电路都是为大家服务的,并不从中图利,招谁惹谁了还得雇个纪检委把关?信得着就用信不着就略过。愿意测就把测试结果发上来,咱也能够趁机学习改正一下,看笑话可不算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管子没有高压帽,得提醒家人注意啊

是的,謝謝,有提醒的,已裝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计较价格,喜欢就买了,能推荐一下好的线路吗?单端、推挽都可(到现在还是不会看曲线计算工作点,装配 ...

6P13P的单端5W,和推挽22W,图我都发过,你可以参考一下。FU50单端我发过三极管接法的。推挽可以达到60W以上,用途不大,图没法。FU32建议玩推挽,图网上有。6P12P的单端和推挽都可以玩玩,图可以在网上找找。

网友D(2022-06-10):
你的这情况是电源电压偏高了一点,导致整机的工作点几乎都上移了一些。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只管子确实比较泼辣,屏耗大点也能承受。
蓝圈数值偏大,加大R6的值。
红圈的值是本级或整机增益、反馈后的增益、反馈深度。为避免迷惑,后期的图纸都不标这么细致了,发表前都删除干净了。

建议还是买两个瓶帽吧,也不贵,安全可靠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精致。能输出几瓦

5.5W,院长电路图上有标注。

网友:
6P13P的特色,是最大阴极电流够大,但灯丝也很耗电,屏耗是短板

网友F:
6 P 13 P.单端综合表现真的很好。其他的一些管子的单端都有一些不足,我的单端是可以换管子的。基本都是国产的管子。6 P 1.6 P 14 ,6 P 6 P ,6 P 3 P ,6 P 15.,6 C 9.,6 N 7 P.,6N6,6 N 5 P., Fu 7., Fu 32. Fu 19. , Fu29.,  Fu50.,6 P 12 P,.6P9 P.,等,听来听去还是6P13P听着顺耳好听。

网友:
建议戴上帽子,别有触电危险

网友:
这个不搞帽子,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情况是电源电压偏高了一点,导致整机的工作点几乎都上移了一些。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只管子确实 ...

好的,明白了,那还是调回原图工作点好点,謝謝指导。瓷帽不是很喜欢,想着自己整一个,所以还没有去装,开机后高温高压也不会去碰它,而且平时是摆在一边的,基本是安全的,这个自己有注意,做好帽子就会装上,到时还要装上底板才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6 P 13 P.单端综合表现真的很好。其他的一些管子的单端都有一些不足,我的单端是可以换管子的。基本都是国 ...

是的,没想效果还挺好,中规中矩,越听越喜欢。有机会换好点的牛再试试。

网友:
6p12p效果如何?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不用6P1,6P14,6P3P等专用功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不用6P1,6P14,6P3P等专用功放管

这管子便宜,声音也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输出牛用的约66x45?不可能吧?怎么看起来比电源变压器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情况是电源电压偏高了一点,导致整机的工作点几乎都上移了一些。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只管子确实 ...

通常输出牛设定是以屏压与屏流比值为准,比如6p1  230v/45ma,大致为5k,不需要去查对曲线表的,而此图也应该设定5k,什么因素设计成3.5k的,更有老驾设计成1.75k,还有那个4p1s应该是7k为准,即便可以通过反馈来降低内阻,是不是也不在最佳工作点,思考再三没有结果,还是请院长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