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心得] 对一款6N2-6P1小单端电路的复核和改进

楼主(2022-06-11):
最近看到有网友说买的套件装好后声音小,音量旋钮拧到最大音量也不大。虽然没有见到电路,但个人推测应该是论坛里面流传了10几年的这款线路,找来做一个简单的复核,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就这张图而言,经过计算结果如下:
6N2作为高放大倍数管子,在图中的负载和外围下,放大倍数只有50倍,再加上阴极电阻的本级负反馈作用,第一级实际的放大倍数只有26倍多。
功放级放大倍数约17倍,经过25:1的降压,实际整机的开环放大倍数只有18倍,但经过18K的负反馈电阻以后,整机的增益只剩6.5倍,反馈深度达2.82。
这样要想达到满功率,则需要输入端输入0.9Vrms的信号。这样的电压还是音量电位器之后的,那之前呢,要求音源得有多大的输入信号?怪不到玩家说电位器拧到最大仍然音量小,果然。
要想提高整机灵敏度,我一般习惯将灵敏度定在0.5Vrms左右,这样电位器放在大约12点钟-2点钟的位置整机音量打满,这样经常听的音量在9点钟-10点钟位置即可,这样调节电位器音量改变比较符合人耳听觉习惯。改进的办法是减轻环路负反馈,将18K电阻换成62K电阻即可。

另外对前级的直流工作点进行了核算,以屏压120V为准,6N2屏流为0.53mA,前级供电200V,两个管子共用一个退偶电阻,(278-200)/(0.53x2)=74K,只用一个75K电阻即可,而不是图中的两个75K并联。如果是两个声道分别退偶,则两个退偶电阻各自应选用150K!
阴极电阻是1.2/0.53=2.26K,实际当中酌情选用吧。这时配合62K反馈电阻,使整机增益达到11倍,输入灵敏度为0.55Vrms.

建议手里有这个套件的玩家对照调整,及时反馈实验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了,可以把相应的电阻也给修改一下,出一份正经的图纸。

按照院长老师的指教,修改了几个电阻后各点测量的电压,让大家作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要改,尤其是淘宝上加装蓝牙板了的所谓豪华套件,蓝牙板的输出电平,推动不了后级的功放部分,音量 ...

我也奇怪,卖了这么多年的套件,选用的电路竟然这么粗糙,实属意外。

网友:
学习了,谢谢院长老师!

网友:
院长辛苦,不为名利,善莫大焉,致敬致敬

网友B:
根据院长老师的提点,我把套件的两个75K 电阻改为150K后,6N1的屏极电压为118.8V和119.3V,接近设计值,反馈电阻也改为68K,但我测量了一下6N1的阴极,电流只有0.48mA,如果要阴极电压为1.2V,阴极电阻就需要2.5K,我暂时没改,阴极电压只有0.96V,不到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院长老师的提点,我把套件的两个75K 电阻改为150K后,6N1的屏极电压为118.8V和119.3V,接近设计值,反馈 ...

你用的是6N1么?原图是6N2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6N1么?原图是6N2啊。

就是6N2
原来放在房间用,现在加了一台前级在客厅试机,发觉还可以

楼主:
还加前级,哈哈

网友A:
这个的确要改,尤其是淘宝上加装蓝牙板了的所谓豪华套件,蓝牙板的输出电平,推动不了后级的功放部分,音量控制全部开到最大,输出功率也只有0.几瓦。声音很小。

刚才动手改了,反馈电阻由18k,改为18k+47k(手头没62k电阻),蓝牙输入的声音一下子增大了几倍,听起来爽多了。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6P1怎样才叫做推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6P1怎样才叫做推满呢

推满就是发挥出6P1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在喇叭端要能出3-3.5W。

网友:
好多以前的老电路都是需要自己懂,可以自己根据电路实际情况调整的。

网友:
今天把阴极电阻换为2.2K,各点电压如下:

楼主:
差不多了,可以把相应的电阻也给修改一下,出一份正经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了,可以把相应的电阻也给修改一下,出一份正经的图纸。

谢谢院长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