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拆?

楼主(2022-06-11):
如图,我年初时刚玩无线电时不懂,贪便宜乱买锗管,结果都是没字标的或者是管身写有“处”字,测试后发现大部分ICEO达毫安级,没有用。这些放着又可惜了。我正好很多3DG201、3DG202之类的塑料管,太丑了。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有人拆过锗管吗?怎么拆?我打算拆了将塑封管管芯放入这个铁壳里假装3DG6(我解释过,我基本上没有3DG6了)

网友:
帽檐是双层,用刀片撬吧

网友:
找一小段粗细合适的铁管套在三极管外边,管脚朝上,用小钢钉慢慢砸,把里面的封装玻璃砸碎就能抽出管芯。必须套管、避免管帽圆顶受损......

我过去拆过,是用钳子直接夹、夹碎封装的“玻璃”,目的是取里面的硅脂。具体它是不是玻璃说不准,但感觉和玻璃一样、夹碎后成粉末状。钻头应该打不动。

网友A:
想无损拆开较难,用小矬矬底部待封装层稍漏就可拆开了。

网友:
你不是换芯么,直接把脚掰了,钻头大眼就行。
把塑封管放进去,AB胶封口即可。

网友:
可做噪声管。
在根部焊个贴片行吗?3DG6形状不对,帽子比这矮

网友:
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B:
帽檐是双层看到没?用刀片沿着缝隙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帽檐是双层看到没?用刀片沿着缝隙撬

这种操作很危险,小心伤到手!

网友D:
冲压的,很紧;

刀撬伤手!

网友:
没必要,除了自己,还有谁注意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撬不开,结实着呢!

凡是能撬开的当初就是废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很危险,小心伤到手!

钳子夹住,先撬开一个缝,然后用小改锥,我撬开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子夹住,先撬开一个缝,然后用小改锥,我撬开过不少

这要用哪种刀片?

网友:
上车床,无损拆解

网友:
刚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无损拆开较难,用小矬矬底部待封装层稍漏就可拆开了。

刚拆了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很危险,小心伤到手!

刚拆了一个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冲压的,很紧;

刀撬伤手!

刚拆了一个

网友:
拆一个也就半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来,,。。。。。

如此完美地分解!

厉害。

没有伤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来,,。。。。。

这个部位应该时储能焊机焊接,焊接良好的情况下焊缝是融为一体的用以保证外壳的气密性。俺当时检查封管后是不可能无损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位应该时储能焊机焊接,焊接良好的情况下焊缝是融为一体的用以保证外壳的气密性。俺当时检查封管后 ...

刚才拆了4个,一个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位应该时储能焊机焊接,焊接良好的情况下焊缝是融为一体的用以保证外壳的气密性。俺当时检查封管后 ...

可能有些没焊,我家的电子垃圾管就没焊住

网友:
从帽檐两层结合处撬开不难,用美工刀或小刻刀对准缝子,以小榔头轻敲入,再旋转至对面敲入,轻撬即开!很早以前,撬过多个,用其做光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