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振荡器的相位!

楼主(2022-06-11):
自已有性能较好的信号生器和较好的万用电表,但别人的较低级和简化的东西总想自己实践一下,尝试一下。近日,我入了一台MF92的万用电表,此万用表是专为装修收音机而设计的,原机应该内有音频和高频信号简易发生器部件,但该部件已被前任拆掉了,所以缺失了这个部件。于是我模仿原图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但该件就是不起振。查其零件,无误。于是想到了其中的振荡变压器的相位(振荡变压器绕制时初、次级线圈绕组的起始端)。不知能有哪位大人能告诉我这个变压器的相位,不胜感谢!还有原图的R4印得看不清,不知道是几个欧姆。 再谢!

原图高频音频简易信号发生器

原图高频音频简易信号发生器

网友:
试着倒倒线头

楼主:
谢谢!

变压器已经绕好了,焊好了,是有接线桩头的,塑料骨架一碰烙铁的就会化,没办法动了。现在唯一的只好把印制板的铜箔切断,倒倒了。再谢!

网友A:
不用谢。只有割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只有割板了。

这个振荡器的电路看起来好像是双稳态触发嚣的振荡电路,在双稳态电路中,两线圈是要交叉的,好像原图中的相位画得不对。原图主要考虑的是图纸的整洁,没有考虑到电器电路的线圈、变压器线圈上面一头应该是起始点,下面一端是终结端。我想我们按照图纸来绕实体线圈,这样就中招了。

网友B:
只要两对抽头绕组各自的相位不错,对调基极或集电极绕组的两端就行了,三极管两脚站立,另一个脚举到头顶,用软线连接即可,对调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两对抽头绕组各自的相位不错,对调基极或集电极绕组的两端就行了,三极管两脚站立,另一个脚举到头顶, ...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先生答复!

我中频调制线圈用的是软接线,其低频反馈用的是插脚的。看来我只得割板了。我不起振荡的简易信号性发生器如图。

简易信号发生器

简易信号发生器

网友:
音频振荡器可用多谐振荡电路代替,不会不起振,绕变压器太麻烦了.

网友C:
这个就是多谐振荡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多谐振荡器图:

很有道理!这一只管子的输出通过电容耦合接另一只管子的输入,好!

不过如果用变压器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工作,比如1.5V下,但如果用电阻和电容的多谐振荡则要求有较高的供电电压比如要6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振荡器的电路看起来好像是双稳态触发嚣的振荡电路,在双稳态电路中,两线圈是要交叉的,好像原图中的 ...

不是电路图画得不对,而是你绕线圈时的头和尾没分清。最好是双线并绕的头,到后面,匝数不同但尾巴就被明确地固定了。至于电路上面的同名端对不对,你可以自己根据原理判断一下的,读书学习得来的知识就是这个时候应当起到关键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这一只管子的输出通过电容耦合接另一只管子的输入,好!

不过如果用变压器可以在很低的电 ...

原图的振荡波形接近正弦波,你这个是方波。不一样的。有一种很普遍用的“上海卢湾教学仪器厂”的信号发生器也是用变压器,为的是波形好,因为低频信号除了调制高频外,在收音机调试时还要看低放的波形,用方波没经验不容易判断低放功放电路产生失真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路图画得不对,而是你绕线圈时的头和尾没分清。最好是双线并绕的头,到后面,匝数不同但尾巴就被明 ...

谢谢!
我就是按先生说的双线并绕,然后头尾分清串联而成的,这是最起码的线制变压器的知识了,一般人是不会弄错的。唯一的就是这里有三组线圈,分别是振荡线圈、反馈线圈和输出到调制465千周的输出线圈,我看主要是谐振线圈和反馈线圈组的相位问题了。

网友E:
仿真试验一下极性,仅多谐振荡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试验一下极性,仅多谐振荡器部分

先生的图才是正解。好!
那么原图应该画成这个样子。

原图相位画错了!

原图相位画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这一只管子的输出通过电容耦合接另一只管子的输入,好!

不过如果用变压器可以在很低的电 ...

我用1.5伏电池给这板子供电,就能很好地工作了,不用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5伏电池给这板子供电,就能很好地工作了,不用6v

谢谢。下次我如果做这个振荡器就用电阻了。再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生的图才是正解。好!
那么原图应该画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图的变压器极性应该是错的。

下面这本书里的电路结构,跟你电路图极为接近。但变压器极性明显不同。

网友E:
由于三极管基极-集电极的倒相作用,必须经过变压器再次反相才能形成正反馈,所以集电极和基极接变压器反相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的变压器极性应该是错的。

下面这本书里的电路结构,跟你电路图极为接近。但变压器极性明显不 ...

先生的图正确。好!这个图其实只是次级线圈的升压和初级线圈的圈数不同罢了,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三极管基极-集电极的倒相作用,必须经过变压器再次反相才能形成正反馈,所以集电极和基极接变压器反相 ...

说得对。正确!谢谢!

网友:
倒好了吗

楼主:
倒好了,是割板倒的。但R4不知道是何值?低频部分似乎正常。但465中频无输出,51K上偏流电阻似乎不合适,中频电流太小了,不起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倒好了,是割板倒的。但R4不知道是何值?低频部分似乎正常。但465中频无输出,51K上偏流电阻似乎不合适, ...

你可以先不装这只51k电阻,用合适的电位器(比如200k)代替他。然后调节电位器,令三极管的c极dc电压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在上面的调试中,如有必要,可先不装2L4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先不装这只51k电阻,用合适的电位器(比如200k)代替他。然后调节电位器,令三极管的c极dc电压约为 ...

谢谢!很好的调试经验!在调试中对中频振荡管的电流有没有要求?不过我想如果不装465陶瓷滤波器恐怕是不行的吧,怎么可以稳定地振荡在465千周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先不装这只51k电阻,用合适的电位器(比如200k)代替他。然后调节电位器,令三极管的c极dc电压约为 ...

这只中频振荡管子我是经精心地挑选过的,且是100倍左右的管子。但不知为什么,原本是51K的电阻如果要想调到基极的中点电位,竟然这个电阻调到了350欧才中点达到定值,非常不理解。是不是振荡管的负载电阻R4阻值选得太大了。我选的是470欧。不知原图是多少,此图是网友提供的,R4印得太不清楚了!

还有这个图的电源电压倒底是用15V还是1.5V,如果是用15V,也许这个偏流电阻51K是对的。身边也没有3BG一类的高频锗管,如果有的话,也许把它们由硅管改为锗管,用1.5V电池就不成问题了。

楼主:
我调试了很久,总是调不出音频振荡信号。后来一想,原电路或许有错,输出的音频信号怎么接在电源的两端上,电源的内阻是很低的呀!我把打叉外断开,音频的输出信号经一个5微法的电解单独输出。

原电路图恐怕有错

原电路图恐怕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