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只断电后还会闪动的灯

楼主(2022-06-11):
家里的一只简易led灯,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双控开关,连接线比较长,感应电压比较厉害,所以关了以后,会有闪动的现象,以前上网查询,说是并一个一兆欧姆的电阻就可以,前几天打算解决这个问题,打开以后,用电阻试验,没有用,又试验了电容器,结果发现,0.047微法的电容并上去以后,该灯不再闪动,但因为手里的电容不太凑手,就使用了一个0.22微法的安规电容,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使用了这个工具。

网友:
赞一个,电阻电容二合一,箱.

网友A:
电容容量变小,输出电压低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变小,输出电压低灯闪。

通电的时候不闪,断电了以后会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电的时候不闪,断电了以后会闪。

会不会是开关控制了零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开关控制了零线引起的?

不会,这点把握还是有的,而且是两盏灯并在一起,当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是这盏灯闪另一盏不闪。

网友:
开关漏电了,或者线对墙漏电。用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

原理就是墙壁开关接继电器线圈,开关打开后控制继电器吸合,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给LED灯供电。

网友C:
我家里的感应电也是时有时无,很头疼,有了感应电的时候,晚上睡觉关灯,所有的led灯具都在发着微光,厨房一只灯甚至还间隔几十秒爆闪一次,严重影响睡眠,万用表测量感应电有30多伏,用手摸也没感觉,试过并电容,无效,看来一个家一个情况,这两天感应电又没有了,开关控制着火线,自建房穿线,没有地线,就想会不会感应电是从外部通过零线传到家里?房子六年了,以前灯具春夏秋冬无论干旱还是潮湿都正常,最近才开始有感应电

网友:
原来是漏电了(不是感应),在输入端并一个电容,让电流通过电容而不是灯,所以不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这点把握还是有的,而且是两盏灯并在一起,当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是这盏灯闪另一盏不闪 ...

我老家也是两盏灯并一起,有一盏关掉后仍有微光,我把零火线对调后仍不奏效,最后放弃了。LED灯经常有这种现象,在漆黑的夜晚非常明显。

楼主:
漏电的说法我不太赞同,因为是两盏同样的灯并连在一起的,如果是漏电,不会是一盏闪动而另一盏不闪,如果解释为感应电的话,那就比较好解释一点,毕竟两个灯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接线长度不同,感应到的电的强度也不一样,其中一只超过了某个阀值,就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感应电也是时有时无,很头疼,有了感应电的时候,晚上睡觉关灯,所有的led灯具都在发着微光,厨房 ...

我的这个可能就是你所说的爆闪,挺亮的,好在是在走廊里,所以还不至于影响到睡眠,也因此拖了很久,才着手去解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老家也是两盏灯并一起,有一盏关掉后仍有微光,我把零火线对调后仍不奏效,最后放弃了。LED灯经常有这 ...

如果只它是发出微光,那我也就不去理它了,毕竟是在走廊里,问题是它在闪动,而且是几秒钟一闪,还挺亮的,实在是看着不太舒服。

网友E:
在灯的全桥后面接个泄放的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灯的全桥后面接个泄放的电阻就行。

在电路里面操作,那就比较麻烦了,我原来看的资料里只是说在火线和零线间并电阻,我试过无效后,又在灯盘进线两端并电阻,也无效,后来改成了并电容,解决了问题。我试过,其实这个电容并在灯的进线处的火线和零线间也是可以的,只是我觉得那么做可能比现在的这种操作多危险一点,就没有采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漏电的说法我不太赞同,因为是两盏同样的灯并连在一起的,如果是漏电,不会是一盏闪动而另一盏不闪,如果解 ...

您又不是住在发射塔或高压线下面,那能有这么强的感应电?
这种情况,一是零线带电,二是灯具对外壳漏电。零线带电的原因可能是地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又不是住在发射塔或高压线下面,那能有这么强的感应电?
这种情况,一是零线带电,二是灯具对外壳漏电 ...

交流电的感应性还是很强的,可以这么试,一条不太长双芯线,其中一条通火线,另一条悬空,用验电笔触碰悬空的那条线,你会看到验电笔是亮的。 我们使用电源开关,当电源开关断开的时候,其实就和上面的那个实验类似

网友G:
电容这样接管用?应该接到“镇流器”的输入端。
电阻换小点,例如300K,也是接到“镇流器”的输入端,具体没实际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这样接管用?应该接到“镇流器”的输入端。
电阻换小点,例如300K,也是接到“镇流器”的输入端,具体 ...

当然管用,我这不是修好了吗?
你看看我前面发的图,我用的那个小工具,上面有很多电阻的,我当时是随便转动,五十、一百k的都试了(没有通电,所以也不担心出什么问题),还是没用,所以我认为至少我这个灯用不是太小的电阻的话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然管用,我这不是修好了吗?
你看看我前面发的图,我用的那个小工具,上面有很多电阻的,我当时是随便 ...

但是这样有点奇怪了,“镇流器”里面应该是有电容的,指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就是并在LED上的。你这再并个无极性电容管用,难道是电解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是这样有点奇怪了,“镇流器”里面应该是有电容的,指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就是并在LED上的。你这再并个 ...

不知道里面的电路是怎么样的,LED电源我是不修的,贴片元件多,很多型号也看不懂,不想研究了,坏了直接换新,反正也便宜。这次反正我是土法上马,修好就用了,里面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啦。话说回头,我的这个电容并在火线和零线之间,与现在的这个操作效果是一样的,在LED电源里,火线和零线之间应该没有并什么电解电容吧。

网友H:
断开86面板里的零线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开86面板里的零线包好

我的其他电器还是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感应电也是时有时无,很头疼,有了感应电的时候,晚上睡觉关灯,所有的led灯具都在发着微光,厨房 ...

我在阁楼玩特斯拉线圈,加了灭弧后,楼下的LED灯带在爆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LED恒流驱动器的原理,在LED灯板两端接电容,的确应该是不管用的。LED灯关灯之后还会闪烁发光,原因 ...

但我这么操作,它确实好了,直到现在也没有问题,这灯每天都开十多个小时。到底哪错了?我只能认为原理解释错了,或者大家解释的时候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又或者这灯的驱动器和大家说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恒流驱动的LED照明灯具,目前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采用电流反馈型开关电源变换器,另一种是斩波即所谓“线 ...

能在低压状态下解决问题,那就不要接到高压上,这是我修理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