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胆收音机维修-1,整理电路图

楼主(2022-06-11):
从坛友那里淘换了一块不不知道啥名字的 胆调幅收音机电路板, 借助卖家的资料得知这款电路板和ZENITH M512B收音机的电路相似,板子到手后对照电路图发现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又重新对照实物对电路图进行了测绘,我不会用电脑画电路图,所以就在原图上用画图擦掉了一部分内容,然后用手工绘制了差异的部分.

1,机器线路板如下:

2,所参考的M512B的电路图
图中不同的部分我做了标记,待会详细胶带.

3,我重新绘制的电路图(画的差,见谅)

下面对照两图说差异:

1)实物的天线信号接入用的是 电子管 12BE6的1脚,而本振用的是7脚.
2)本振那一堆完全不一样.我画的那3个线圈,就是实物图中那个,黄色滤波电容下方,可惜被挡住了的线圈.后续的帖子会补上的.
3)12BA6,阴极电阻没有
4)那个叫做UI的部件(继承了阻容元件),针脚定义不一样,里面的元件也稍有差别(不排除年久参数变化)
5)没有那个C6电容
6)没有C4电容
7)变压器T3初级线圈两端并了0.01uf瓷片电容,就是输出变压器上方那个.
8)R2电阻是1.5k
9)117V电源对地有个0.01uf瓷片电容,就是中间最上,露出一点绿套管的那个.
10)我在整流管35W4的 6 4针脚并了一个6V的小灯泡,(跟着于版主学习的,在此表示感谢).

目前对整个板子上的元件进行了拆解,除电阻,管座,空气电容未拆外,其余的都拆下来了.挨个测量参数,后续会将几个关键的部件测量结果陆续帖出.

补充内容 (2022-6-19 14:06):
已证实,机器型号是GE940,具体信息见3楼,以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18688&page=1

楼主:
在坛友的帮助下,目前已经搞清楚这台收音机的型号机电路图了,具体的可见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18688&page=1

在这里在补充一份原机的图上来:

网友A(2023-05-24):
这种串联灯丝一个灯丝断路是不是整机无法工作!串联灯丝还可以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联灯丝一个灯丝断路是不是整机无法工作!串联灯丝还可以分压!

当然,灯丝串联,电流一致。 电压总和差不多接近110v,一般都还有个限流用的电阻,我有个机器是50欧的。

网友:
看这双面PCB板,两个字“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