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也可以测量血压

楼主(2022-06-12):
手机也可以测量血压,误差还可以,就是心率偏高,下面是我同一时间,用手机和血压计测量对比。

网友(2024-03-20):
这年头APP的原理就是大数据吧,感觉就是于人于己...
想想曾经某手机拍月亮环形山,居然那么多人信,就是数据库读一张...

网友:
现在很多品牌的智能手表号称多功能,能测血压、心率、血氧、免血测血糖,试用了一款,不管手表戴与不戴,都会有接近这些功能数据的数字出现,纯粹的智商税!

网友:
这个不靠谱的,心率还可以,其他有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按这个标准吃药,就是个小游戏,我试了一下,还可以和电子血压计比较,血压相差不大,心率差的有点大 ...

大律师,这是个游戏就对了,相差不大仅仅巧合

网友(2022-06-12):
什么手机,具体测量方法?

楼主:
只要是4G智能手机,不限型号都可以,下载血压测量APP任何一种都行,下载后按提示操作,很简单比血压计都简单。

网友B:
是利用触摸电容屏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利用触摸电容屏的功能吗

按测量提示,手指按在摄像头,不要按闪光灯,要是不怕烫一块按住也行。

网友:
智能手机,下载个   体检宝      就可以了,这个要和微信绑定,还要用电子血压计或者水银血压计校正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测量提示,手指按在摄像头,不要按闪光灯,要是不怕烫一块按住也行。

我下载了几个,一个只要求按住摄像头,有一个照上面提示有,按住屏幕,就光按住了触摸屏,屏上按压处图形也有对应按压的反应,且反应同步脉搏跳动,然后确实也测出来的血压和平常测的差不离,但后来发现旁边测量原理点进去说明是,要同时按住屏幕和后面的摄像头来测量,然后我再重新测就光按屏幕就一直测不出来

楼主:
血压测量还差不多,就是心率差的离谱。

网友:
娱乐一下可以不要当真

网友:
俺有个养老服务机构免费发的智能手表,可设定三人的电话号码免费通话,其中一个是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电话,两个是亲属电话,用于求救。还有测心律、血压、步数等等诸多功能。隔一段时间还要拿去检测,防止失效。

网友:
总觉得不如实体机来的靠谱一些!

网友(2022-11-01):
应该不准的吧现在哪种运动手表测出来都是理想血压其实不是

网友C:
目前的标准是测量肱动脉,这个都测到手指的毛细血管了,感觉不靠谱。如果按这个吃药是要出大事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标准是测量肱动脉,这个都测到手指的毛细血管了,感觉不靠谱。如果按这个吃药是要出大事情的。

没人按这个标准吃药,就是个小游戏,我试了一下,还可以和电子血压计比较,血压相差不大,心率差的有点大。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D:
我总想用水银血压表的水银柱校对一下电子血压表。用三通管把电子血压表和水银压力表联通在一起,电子血压表 ...

分别测试两次就行啊,或者如果想要准确一点,那就交叉进行,各测两次或者三次,对比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通在一起不好吗?观察电子式的数字显示和水银柱高度的显示是不是同步?关键就是个3通玻璃管,

与水银血压计配用的都有听诊器,上面有三通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通在一起不好吗?观察电子式的数字显示和水银柱高度的显示是不是同步?关键就是个3通玻璃管,

既然你如此执着,那么去找点空调铜管,焊一下,就可以了,
再不济,找点白铁皮,卷巴卷巴,拿焊锡焊起来,也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总想用水银血压表的水银柱校对一下电子血压表。用三通管把电子血压表和水银压力表联通在一起,电子血压表 ...

找个吸氧机的三通管,直径一个合适!

网友:
前几天入了一块三星watch6手表,可以测量血压还能做心电图!测血压功能要28天校准一次,否则用不了!感觉测量结果和血压计的数值相差不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