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胆收音机维修-3,测试中周变压器

楼主(2022-06-1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上一个帖子对输出变压器进行了测试.本次再测试下中周变压器.

上个帖子说过,这个变压器大跌眼镜,因为拆开后里面没有谐振电容,电路板上也没有,并且里面线圈的绕法也和国内常见的稍微不同.

在这个之前,先插个曲,上个主板的图,便于确定它的位置
那个四方的带6个孔个洞就是中周的位置,都是4脚的,双耳朵.

补充下这个线圈,是本振线圈,在上面的帖子种缺图了,补上.

下面开始测试过程:
2个中周一模一样的,骨架好像是个纸质的,里面有上下两个磁芯. 好像蜂房绕法,又像是乱绕.两个线圈的电阻基本一致,

1,测量直流电阻
可以看到初次级2个线圈的直流电阻差异不大,从外观上看,他们的匝数,线径也无明显区别

2,测量电感量
大约在1mH左右

3,测量分布电容
按照上述方法测试,由于这里的分布电容很大,用该建议方法测试出来也差不太多.这个是WY2851 Q表说明书里提供的方法.

C1:电容调到最大采用500pf
F1:206.8kHZ

F2:采用F1的两倍,是413.6kHZ
C2: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主调电容已经调到尽头了,粗略估计大概在30pf左右吧.

按照公式计算:
C0: = (500-4*30)/3 = 126.66666666666666666667
分布电容大概在127pf左右.

再次按照谐振公式计算下:
谐振频率: 1/(2*pi*sqrt(1000*127)) = 0.00044659953974700837 MHZ
可以看到大概在446kHZ附近.

由此可知这个中周可以说是自然谐振的,不得不佩服这老外的东西做的精巧,是咋确定线圈圈数,线径,绕法和分布电容的配合的呢?

4,测量不带外壳的时候的分布电容
有点疑惑这个分布电容是怎么造成的,一个原因是线圈本身的分布电容,另一个就外壳和线圈之间的电容,那么这个电容到底有多大的.这里再测试一次,测试的方法是不带外壳做上述分布电容测试:

从这里看:
1)用电桥测试电感量无太大的变化,稍微增加了一点,这里还要排除测试误差.
2)用Q表测试分布电容,也发现差异不大,由于主电容调到头了,无法得出准确值,同时这个2倍频法也比较粗糙.
3)用500pf主电容测试的时候谐振频率的确是降低了一些,但降低的并不多206.8 - 195.8 ,也就是11个kHZ .粗略估计10几个pf左右.

可见外壳带来的分布电容并不是主要的因素.

这里再次用游标卡尺,测量了外壳.

外壳尺寸是: 20*20mm ,方的. 高大约在50mm左右.
骨架直径5.5mm,高约42mm
线圈:直接约8mm,高6.8mm
两线圈距离7.2mm
对两个中周都做了测量,无明显差异.

网友A:
这个难以置信,楼主肯定忽视了什么东西,那有着莫大分布电容?看那个线圈也没那么大本事,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以置信,楼主肯定忽视了什么东西,那有着莫大分布电容?看那个线圈也没那么大本事,再查!!

这事,我也挺纳闷的,端详了好久.

我先说说,我还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为了上机调试方便,我先用扫频仪 目黑7214 扫了一次这个中周,具体电路就是扫频仪输出接中周初级,扫频仪的检波探头接次级.

步骤:
1,只调整次级磁芯,使线圈谐振的中心频率在455 .这个时候去调初级磁芯作用是不大的,因为直接接了扫频仪输出,磁芯越往里耦合系数越大,输出越高.
2,将线圈的初次级对调,这个时候对调后的初级就是原来调整好了的次级,准确的455不用再调了. 然后再按照步骤1,调整次级到455最高.

刚才我发完帖子,然后将这2个中周上机了.
先停掉本振,从天线处输入455的中频,发现这2个中周基本不用调,4个调节点稍微动了下就准确了.

从上面这个现象来看,这个中周的电容绝不是从电路板上取得的,而是自身携带的,因为如果从线路板上获取,我单独摘下来过 扫频仪 是不可能调正的.
这个中周我也拆开了,就一个纸质骨架,里面是2个磁芯,铝壳里再没什么东西了.我没拍高清细节图,不过线圈引出线就2根,焊接到引脚上.实在找不到蹊跷的地方了.
那个没外壳,测试Q的,也能证明猫腻不是出在外壳上.

老师傅还有什么思路,我再去查.

网友B:
单独测一下中周架子看看,电容是不是在架子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测一下中周架子看看,电容是不是在架子内。

反复看过了:

壳子里没有,这个确定了.

塑料底座里没有,也看过了.

实在想不出来,100p的电容,还得高压,不是个小物件,哪些小地方放不下的.

我在想另一个问题,这个电感有 1mH,可不小了, 圈数可是不少的. 配合他的绕法,会不会就有100p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看过了:

壳子里没有,这个确定了.

想办法复制2个装机看看。

网友:
我也说一句把线圈的引线从中周底座拆除,再测中周底座电容,就知道底座是否藏谐振电容了。

网友:
看看中周的外部有没有,是不是在线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以置信,楼主肯定忽视了什么东西,那有着莫大分布电容?看那个线圈也没那么大本事,再查!!

您老正确,我冒失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4505011

这里已经证实了.

感谢各位帮忙,这次这事没做好,冒失了,没做彻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老正确,我冒失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0067&pid=24505011 ...

这个经验说明,恐怕是我上的当比你多,如此而已。学习就是这样,不断地修改认识最后就接近了真理,有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说明,恐怕是我上的当比你多,如此而已。学习就是这样,不断地修改认识最后就接近了真理,有进步 ...

看来饺子多吃了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