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楼主(2022-06-12):
这个能在矿石机上用吗,这是多少的,谢谢老师

网友A:
宝莲   4英吋   8殴(OMH等同电阻的单位Ω)   5w   杨声器       在矿机上用一般情况要加匹配器

网友A:
但已故念qg2007聂版主自已研究岀(双二极管+5mH电感电路)可直接用,此电路我试用过,4-8殴声音很大,大于16欧后声音很小,特别是1-2千殴的舌簧喇叭,根本听不清。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6077-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莲   4英吋   8殴(OMH等同电阻的单位Ω)   5w   杨声器       在矿机上用一般情况要加匹配器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已故念qg2007聂版主自已研究岀(双二极管+5mH电感电路)可直接用,此电路我试用过,4-8殴声音很大,大于1 ...

老师意思按个电路图,这二个喇叭直接装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已故念qg2007聂版主自已研究岀(双二极管+5mH电感电路)可直接用,此电路我试用过,4-8殴声音很大,大于1 ...

还是只用一个喇叭才行?

网友A:
用1只喇叭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只喇叭足夠了

老师,声音有多大?

网友B:
这个是低阻抗扬声器,一般情况不能直接使用,最好是通过阻抗变压器变换阻抗后使用效果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声音有多大?

我家离中波电台很近(直线不足1公里),天线架7楼顶,约7/80米长,信号很强,最大信号达到20多毫安,最小也能到12-15毫安,与气侯有关,地线接在不锈钢防盗网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已故念qg2007聂版主自已研究岀(双二极管+5mH电感电路)可直接用,此电路我试用过,4-8殴声音很大,大于1 ...

此电路我试过,没有效果。因为我在试验时把电感短路掉,但声音大小没有变。后来我又把电感拆掉,声音还是没变。最后我干脆只用一个二极管检波,声音是最大的。我用的管是1N60,不知道是不是跟管子的型号有关系。

网友C:
这种喇叭灵敏度太低了,除非离电台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低阻抗扬声器,一般情况不能直接使用,最好是通过阻抗变压器变换阻抗后使用效果为好。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离中波电台很近(直线不足1公里),天线架7楼顶,约7/80米长,信号很强,最大信号达到20多毫安,最小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我试过,没有效果。因为我在试验时把电感短路掉,但声音大小没有变。后来我又把电感拆掉,声音还是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喇叭灵敏度太低了,除非离电台进

谢谢老师,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