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胆收音机维修-3,请教本振问题及电路图

楼主(2022-06-12):
目前在维修一台不知名的胆机,只有一块板子,没有其他信息.

1,板子照片如下
红圈是混频管12BE6

红圈是本振线圈

背面的位置

2,电路图如下
红框是我根据实物绘制的本振相关的图,上面的管脚标号,和前2图是一致的.

关键元件参数:
电容本振连,12-120pf
本振线圈2-4 电感:204uH
经过计算,这2个参数的配合,是中波本振的频率.

电容天线连:16-300pf
天线线圈电感:309uH
本次故障与天线无关.

3,故障描述
本振不起振. 示波器接线圈的2端,1端,均不见波形.目前采取的措施:

1)将空气电容拆下清洗并测量,确定无问题.
2)电路板清洁,目测无漏电,仪表测量也无漏电.
3)已将本振线圈高温烘干.
4) AGC的电容 C2 0.047uF拆机测量无问题,更换同规格电容后故障依旧.

4)如果给电容本振连并一个大约10pf的电容,在高端能起振,振幅还挺高在本振线圈的2端测量有10V(P-P),但电容旋转一定角度后就直接不起振,突然就停掉那种.

5)如果给本振注入一个正弦波的信号,整机能够正常接收,并且调谐旋钮选台灵敏.
6)本振线圈的1 2端之间并一个电容,大概12pf,高端能起振,但低端不行,并的电容再大,连高端都不起振了. 23 端并小电容也是如此.

至此不知该如何排查故障.个人怀疑的故障点:

1)混频管12BE6用的不对,怀疑可能是另一种型号的管子,我有一个12BE6的电路图,和这个不一样的,那个电路图12BE6的1脚本振,7脚天线.我测绘这个是7脚本振,1脚天线.
这里我也帖出另一个12BE6的电路图供参考:

哪位师傅能帮忙确定下我手里这个机器是否是12BE6的混频管,或者电路上有那里不对?

2)混频管12BE6性能不良.

其他问问题,我暂时是想不出来了.

网友:
后面这张图标的12BE6管脚是对的,前面那张图管脚标错了,或者就不是12BE6.

楼主:
感谢各位,在楼上的提醒和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比较了下12AU6和12BE6的参数,发现该机器很大的可能变频管是12AU6.

不过我手头暂时没这个管子,再次比较他们的差异发现,将12BE6的2脚和7脚对调可能可以工作.  果不其然,对调后电路顺利起振,调谐收台正常.

太高兴了,发个图上来得瑟一下.

12AU6和12BE6都在快递的路上了,等到了再次测试下,再向各位汇报.

谢谢!!

网友A:
我也说一句这种机器肯定是用12BE6作变频管,虽然有其他型号,但是一样的,第1脚是振荡栅并有栅极电阻(约2ok左右)。第7脚是讯号栅。您把振荡线圈画成6个线头,把我搞昏了,五极管自差变频器才会有6个线头的振荡线圈。请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这种机器肯定是用12BE6作变频管,虽然有其他型号,但是一样的,第1脚是振荡栅并有栅极电阻(约2o ...

你好:

我也在求证这几个问题,先说说已知的吧:

1,这个板子是个印刷电路板,没有割补的痕迹.也就是说电路没有被人为改动过,它出厂就这样了.1脚和7脚,他本来就是那么个用法,没有20k的电阻啥的.
2,那个振荡线圈是5个脚,的确是3组线圈,但是有2个接地了.

3,上面那个电路图(有手绘的)是我根据实物画的,反复核对过好几次了,应该没错了,的确是那么接的.另一个电路是个参考电路(是坛友给我上家的卖家的),目前已知和本机不完全对应.因为还有别的地方也不对(已经发帖一一说明了),可以证实不是这个机器的电路图.

电路差异见该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4,我把这个机器除了那个管座没拆,那个线圈没拆,其他的都拆光了,拆下来分别测量了(用的是电桥或Q表等,不存在仪器精度不够的问题),是好的.
在其他零件拆下来后,单独测量管座,没有漏电啥的.
线圈,从直流电阻推算是正常的,这个要证实是否有局部短路,需要拆线圈了,蜂房绕法,我拆了没法还原,所以没动,但是烘干过了.

5,这是坛子里一个坛友转给我板子,他也不知道那个管子一定就是12BE6,管子是后配的,不是原机的.

6,现在是吧12BE6,的2脚,7脚互换了,一切正常.我听了半晚上了,换台,声音都好的.

综合以上信息,我的推断就是: 这个机器的变频应该不是12BE6,或者说是我手里这只12BE6性能不良.目前我是2种管子都重新购买了几个,等到货了换上一试便知.

上面就是我目前汇总的信息,欢迎指正.

楼主:
你好,感谢.

看来这个12AU6并不是专用的变频管. 目前掌握的情况,我又重新整理了下,等管子到了,我再试试.

另:能提供下书名或封面照片吗? 我去找来再读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
我也说一句又看了一遍,还真是有可能用12AU6作五极管自差式变頻,而且是改进型,增益可达2oo多倍,请查阅前輩俞锡良巜业余超处差收音机设计》94页至96页,另外有个凤凰四灯机,也采用这种改进型的,五极管自差变频线路。

网友A:
我也说一句更正;俞锡良《业余收音机设计》,这种线路的本振,有三个独立线圈,一个谐振线圈,一个是阴极线圈,一个是回授线圈与中周串接供电。希望您能把它修好,很稀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12AU6变频的电路,看能不能和楼主的板子对上。 这是一个1957年左右美国通用电气型号为940的时钟收 ...

非常感谢,应该就是这款机器,因为那个天线太有特色了,电位器的连线以及长度也基本相符.
我仔细看了下电路图,里面可能有几个元件的参数稍有差别,但图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完全正确,也是很近的近亲.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更正;俞锡良《业余收音机设计》,这种线路的本振,有三个独立线圈,一个谐振线圈,一个是阴极线 ...

谢谢了,这么多大神帮助,这个应该是能修好的.

你这么说 ,这还是个稀罕物呢. 本来我还想改进下,因为机器是半波整流,纹波系数很大,有交流声低躁. 昨天测试了下,CRC滤波的1.5K电阻前端的纹波有5V,后端的纹波有0.33V .

现在有点犹豫了,要不要修旧如旧.

网友C:
你们怎么买到这些宝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

看来这个12AU6并不是专用的变频管. 目前掌握的情况,我又重新整理了下,等管子到了,我再试试 ...

冯报本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和《收音式电子管特性》

网友B:
去那个网站下了三页纸的手册,pdf文件超过论坛限制的大小了,先截个屏上个图看看,越看越像。

网友:
接着上图

网友:
今天最后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那个网站下了三页纸的手册,pdf文件超过论坛限制的大小了,先截个屏上个图看看,越看越像。

感谢感谢

可否连10楼那个一起电子邮件 ssffzz1@126.com ,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可否连10楼那个一起电子邮件  ,一下.

好,分成两份邮件发送成功。  服务手册明天还可再下载3页,总共7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12AU6变频的电路,看能不能和楼主的板子对上。 这是一个1957年左右美国通用电气型号为940的时钟收 ...

请问能不能给·找一个·Gilfillan   MODEL56A,B,C,D,E串丝机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不能给·找一个·Gilfillan   MODEL56A,B,C,D,E串丝机的·资料。谢谢!

先截个屏,要原始PDF文件的话,给email地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不能给·找一个·Gilfillan   MODEL56A,B,C,D,E串丝机的·资料。谢谢!

又找到一个,但似乎没有前一个清晰

网友:
换一个12AU6试试。很多国外机都用这个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不能给·找一个·Gilfillan   MODEL56A,B,C,D,E串丝机的·资料。谢谢!

www.radiomuseum.org/r/gilfillan_56b_56_b.html  这上面有介绍和9页手册。1个月只有10页的免费下载,你如果能翻Q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12AU6变频的电路,看能不能和楼主的板子对上。 这是一个1957年左右美国通用电气型号为940的时钟收 ...

你好,维修手册能发送到我的邮箱吗?谢谢

98203387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维修手册能发送到我的邮箱吗?谢谢

我把 yuming916 给我的三张pdf,放附件里了,大家不要麻烦 yuming916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 yuming916  ,我来集中发下吧,就3张PDF图 .不能为我的事情,大家麻烦你.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截个屏,要原始PDF文件的话,给email地址发。

万分感谢!实在对外文不通。再次感谢!  sxyqzzc2027515@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分感谢!实在对外文不通。再次感谢!

将这一页pdf文件分离出来了,可以上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么多大神帮助,这个应该是能修好的.

你这么说 ,这还是个稀罕物呢. 本来我还想改进下,因为机器 ...

修完了,我还能回购吗,谢谢   修的挺辛苦的,我不会修,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怎么买到这些宝贝的?

我一直挂在新人交换区里面了,你们没有看到,ssffzz1这位坛友看到了,和我联系的。

网友:
最原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完了,我还能回购吗,谢谢   修的挺辛苦的,我不会修,哎 !

等修完了吧!

这个机器只是用的电路可能少见,不过机器本身的素质不是很好,交流底躁大,灵敏度也不高.
我本想改好了找个底盘装上,买的改进的零件都在快递的路上了,这个时候返给你,我买的零件就浪费了.

等修的电路上没毛病了,到时候你再看要不要.这个时候你拿回去听的话,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服务手册剩下的3页,加上前面的4页,共7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修完了吧!

这个机器只是用的电路可能少见,不过机器本身的素质不是很好,交流底躁大,灵敏度也不高.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