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频收音机天线极化方向是水平还是垂直还是圆极化

楼主(2022-06-12):
以下仅是老衲个人浅见,不一点准,不作参考。

老衲查了一下调频天线的极化方式。
远场区,电场、磁场、电磁波传播方向三者互相垂直。
通常,把电场的振动方向称为极化方向。对于拉杆天线、八木天线等线性振子,振子与电场极化方向平行时,接收最强。
水平极化,就是电场振动方向与地面水平(平行)。垂直极化就是与地面垂直。
圆极化,就是电场振动方向时刻改变,是个圆,一会儿水平,一会儿转到垂直,一会儿又转到水平。
对于圆极化电台,拉杆天线水平放、垂直放、斜着放,接收效果一样。

主要标准有三个:

1984年标准:电波的极化方式为水平极化。如采用其他极化方式,应报批准。
2000推荐标准:电波极化方式为水平极化、垂直极化或圆极化。
2003行业推荐标准:发射天线一般采用水平极化。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其它极化方式。

为什么一开始用水平极化?因为水平极化有很大优势。
优点一:电磁干扰多是垂直极化的,水平极化天线能避开电磁干扰。
优点二:铁塔、馈线是垂直的,会干扰垂直极化的天线,水平极化的天线没此问题。

后来为什么想到了圆极化呢?
因为汽车普及,汽车上的调频天线是垂直的,收水平极化波效果差。后来,就有了圆极化,照顾一下汽车收听调频广播。

圆极化优点多,缺点就是用拉杆天线接收,功率浪费一半。
现在的调频台,水平极化和圆极化的比例有多少?老衲的不知道。看到比较多的是蝙蝠翼天线。

老衲以前一直想不明白:圆极化电台信号,电场方向绕着圆转,当电场转到与拉杆天线垂直时,接收不到信号,当电场转到与拉杆天线水平时,接收的信号最强,这样接收时强时弱,没法听。昨天才略有所悟,是老衲想错了。

总之,收听调频广播,拉杆天线、八木天线水平方向是正确方向。

网友:
上山看一下发射天线...

网友:
要看发射天线的,反正超远程接收的都是水平方向。

网友A:
很好奇圆极化发射天线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吧友上个图。
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VHF发射天线倒是很常见,一般电视塔上必有其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圆极化发射天线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吧友上个图。
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VHF发射天线倒是很常见,一般 ...

我也不懂,可能像降龙18掌打出一条龙一样吧。

网友:
现在的FM广播发射极化方式,很多都为垂直极化了,但有些电台还是沿用水平极化,也有少部分是圆极化,如HK电台。如有某一电台,水平架设天线怎么收效果都不理想,可试试垂直架设,或有惊喜!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垂直极化,目前FM发射普遍采用垂直偶极天线阵,一般都是三到四层的偶极或者折合振子的天线阵,塔上安装肯定是上下垂直安装更方便,更节省地方。

蝙蝠冀一般用在ⅤHF电视发射,现在基本上淘汰了。

UHF电视发射一般采用缝隙天线。

地面FM,包括电视发射,目前还没听说过使用圆极化的,只有卫星电视使用,天线使用左旋或者右旋的螺旋线,发射出去的电波就是左旋或者右旋极化的,电波呈左旋或者右旋的方式在空中前进,

并且现在发射机,普遍采用多工器,多台不同频率的FM发射机,共用一幅发射天线的。电视发射也一样,几个频道的发射机通过多工器,共用一幅发射天线。
本地CH24,44,47的DTMB地面数字电视的三台发射机,就是通过三工器共用一幅缝隙天线的。

网友:
垂直极化天线.

网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楼楼顶的调频发射天线,上层是蝙蝠振子,下层是偶极振子。

网友:
我用羊角和垂直天线,羊角天线可以长短角度方向,垂直天线挂起就不管了,移动位置不明显。视使用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