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中波电磁波最强的位置

楼主(2022-06-12):
经过我多次试验,发现我家中波电磁波最强的位置并非是在窗口,而是在我下图红色直线所标处.我住五楼,楼房是东西走向.本地中波发射塔应在南边.
这不知是为什么?难道电磁波也会在水泥墙上反射?

楼主:
我也无测量电磁波的专用仪表,上述结果是用前不久用仿制的68-1型单管机试验所得,单管机在房间只有在红线位置效果最好,其次是窗口,房间其它位置声音明显偏小,当然超外差机反应没有这么強烈,但多少也有上述现象。

网友A:
那个位置,墙里面没有水管,或者其他管道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位置,墙里面没有水管,或者其他管道之类的???

没有水管,应有电源线,这个单元的电源线应走的这道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水管,应有电源线,这个单元的电源线应走的这道墙

我家也是发现,有进线的地方,信号偏好.有一根老的废弃的水管的位置偏好.

网友B:
是不是你墙里的弱电线路变成了有效天线?
我家位置是靠窗口的卧室和卫生间比较好,其他房间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白天中波也能接收到10个电台左右晚上猛增到40个电台。。

网友:
我住的楼房,收音机只在窗口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墙里的弱电线路变成了有效天线?
我家位置是靠窗口的卧室和卫生间比较好,其他房间电磁干扰比较严 ...

谢W版跟帖!上面那位坛友问我墙里有否线管,这一下子提醒了我,我记起这道墙里有电源进线。但听收音机应远离市电,以免引起干扰,这又让我搞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W版跟帖!上面那位坛友问我墙里有否线管,这一下子提醒了我,我记起这道墙里有电源进线。但听收音机应 ...

我的意思,如果是单纯的导线但没有连接电器也不存在电磁干扰,我的家就是这样,一旦电脑电源接通电脑的开关电源干扰很厉害,整个房间都无法收听中波,去卧室和卫生间立马干扰没有了。。。

网友C:
其实楼房的柱子那里的钢筋都是连接起来的自然就成了天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如果是单纯的导线但没有连接电器也不存在电磁干扰,我的家就是这样,一旦电脑电源接通电脑的开 ...

你这样解释也说得通,看来只能是墙中的电源进线充当了天线的作用。原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电磁波在房间多次反射,我图中所标位置正好处在反射点最强的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房的柱子那里的钢筋都是连接起来的自然就成了天地线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楼房中收音机效果普遍非常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解释也说得通,看来只能是墙中的电源进线充当了天线的作用。原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电磁波在房 ...

我到建议你用旧漆包线(当然多股纱包线最好)做个室内X形或环形的中波天线玩玩。。因为单纯靠磁棒接受中波的条件还是很有限的,可以通过外界能力提高机器的中波接收的灵敏度。。。前面我有介绍制作方法。。。

网友D:
楼主房间示意图中的蓝色线条是指窗户么,如果是,“脑筋急转弯”推测一下,是否那个最佳点正好是上图上下四个窗户的“交汇点”,于是等同或强于窗口位置。

网友E:
本人家居商铺楼上,北窗外下面就是电脑街,街两边90%的店面都是电脑店,零星夹杂着少量手机店。去年得空玩了几个普通收音机,中波段和低端短波根本就没办法收音,全段只听到噪音,以为没调整好,又去闲鱼淘了台J2465学生玩具,还是没成功。前几天晚饭后散步,带上收音机,准备在散步途中再试试。结果出人意料,无论中波还是短波,收音效果都很好。这才明白,我家已被干扰充斥,不适合玩调幅,调频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建议你用旧漆包线(当然多股纱包线最好)做个室内X形或环形的中波天线玩玩。。因为单纯靠磁棒接受 ...

你以前发的中波天线我倒是将图纸下载保存了,还没有动手做,准备以后看情况试验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房间示意图中的蓝色线条是指窗户么,如果是,“脑筋急转弯”推测一下,是否那个最佳点正好是上图上下四 ...

你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感谢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家居商铺楼上,北窗外下面就是电脑街,街两边90%的店面都是电脑店,零星夹杂着少量手机店。去年得空玩 ...

现代的楼房对广播信号传输造成的不便是公认的事实。记得2018年曾在乌鲁木齐市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当时携带了德生R818商品收音机,奇怪的是不论那个波段,调频调幅,均是一片噪声,什么也收不到……当时我住在13层,而且周围全是高层建筑,在这样的环境里收音机算是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代的楼房对广播信号传输造成的不便是公认的事实。记得2018年曾在乌鲁木齐市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当时携 ...

大部分LED其驱动电源都是偷工减料的,干扰很大。因道旁树很茂密,大白天都开着灯,因此干扰特大,但有一点,深夜也不行,估计还有其它干扰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前发的中波天线我倒是将图纸下载保存了,还没有动手做,准备以后看情况试验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准备用多股纱包线再做一个中波天线,采用亚克力圆环为基础不知道效果如何。
最近买的索尼收音机感觉不错,想试验看看用天线的效果是否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实际情况却是楼房中收音机效果普遍非常不好

这都是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
一般是朝南的阳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