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使我寝食无味--求帮助

楼主(2022-06-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是半把刀, 我的技术都是先换电容,看着不顺眼的 电解 先换一遍

网友:
康佳电视的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
擦下排线或换条试试。可能是小问题。

回想起旧事,,,,
也是常有村民拿家电过来修
以前是拿来练手一修一个好,费用也不收
后来上班忙了不在家,没时间不修了
奈何人没在家,东西却拿到家里
这一放就一年半载的,
有的村民久久来问一下,不胜其烦
就逐一通知不在家,叫拿到镇里修理铺维修吧
之后清静了,村民也不来往了,见面也不打招呼了,
归根到底还是想得理所当然了,一旦没有好处就翻篇了。
现在我只修亲戚朋友的,只提供技术支持指导,这样能学到东西下次坏了也能自己修。
也不会闹不愉快了,

网友:
屏坏了 不要折腾

网友:
你都不开膛拍内部电路板,还有逻辑板数据啥都没有,叫人猜?
修理也要有个基本数据吧,看看屏型号,,

网友:
检查逻辑板,数据排线,这个情况大多数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纯粹是乱说了~

乱不乱说让他弄好再说 注意你的说话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得非常对!昨天一整天我瞎捣鼓了,曾有过5分很正常,盖上盖子后又不行了,最后全部拆开重新组装还 ...

断开逻辑板上屏单边排线,确定问题在哪个半边,再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一台日立等离子经常花屏,拆机把排线重新拔插一遍故障排除。
一台闲置数月的索尼液晶,再使用时经常花屏。好在机器在包修期内,索尼上门换了主板修复。
所以,花屏等于屏坏不科学。

网友:
给些思路,供您参考:
1 开机Logo正常,说明LCD驱动板到LCD屏这段数据初始化正常没问题。
2 检查声音是否正常,能大概判断整个信号解码处理部分的通道是否连通。
3 如果只是视频部分异常,要看异常的表征现象了,如不时花屏可能与显存老化、解码固件有关;如解不开视频可能与固件升级有关; 。。。 等等,可度娘一下对号入座以确定切入点。
4 有些仅是设置参数调乱了或EEPROM失效数据丢了,可尝试恢复一下出产设置看看。

网友:
大屏幕液晶屏的Y轴采用桥驱方式,即屏两边都有驱动。桥驱Y轴对电路要求极高,要求两边的驱动电路要同步工作。否则,屏上会出现抖动的图像。 这现象明显就是一边Y电路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