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个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2-06-13):
办公室里有个手机充电器不充电了,打开后看到220V市电输入串了一个电阻(应该是起保险丝的作用吧),测量阻值无限大,平时色环也记不住,就用了个3.2欧的电阻代换进去,又测了220V整流后滤波电容、开关管、输出端,均无短路,遂插到插座中,插上手机,又能充电了;
这个非常简单,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电阻是0.1欧姆的多。

网友A:
换的电阻是不是大了

网友:
这个电阻通常使用的1欧姆阻值的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电阻是不是大了

正好凑手找了个就换上了;

网友:
无所谓大小,只要不大于10欧姆的即可。

网友:
板上好像标的“10 ohm/1W”。支持动手,动手快乐!

网友:
板子上标有,FR(延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10欧1瓦

网友:
线路板上标明了,电阻阻值是10欧姆,功率是1W。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也是需要技术的!

为你点赞一个。

网友:
大多数这个电阻是10Ω的。

网友:
这是保险电阻,普通电阻起不到保险效果的

网友:
普通电阻起不到保护作用,可用T 300mA保险替换

网友:
还是觉得手机原装充电器有修头,看苹果,魅族的原装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好按板上要求,10欧1瓦,不然起不到保险作用。电阻太小只是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