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请教检波二极管1N60的问题。

楼主(2022-06-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老师,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并接后还有放大能力吗?

bc短接,相当于三极管bc电压相等,三极管仍然具备放大能力,内部电流是按放大倍数分配的,集电极流过绝大部分电流,基极只流过1/β的电流

实际工作时由于bc短接,无法组成实际可用的放大电路

一般的硅三极管在基极集电极电压相等(都为0.6-0.7v)具备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放大能力,锗管也是类似的,常见的硅小功率管在集电极电压0.5v时仍有放大能力,在集电极电压低于0.3-0.4v时才趋于失去放大能力

以上的电压都对应发射极是0v的npn管

网友:
这种线路不适合1N60工作。

网友:
没搞错?

参数不合适,可能声音有变,但不能没声啊.

网友:
R4、R5重调一中放偏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把R5调整到15K才正常发声。

1n60检波管的压降低,过多的分走了中放管的偏流,中放管得不到偏流无法工作

集电结短接的三极管不等于二极管,他的性能比二极管好得多,虽然集电极电压微弱,三极管仍有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放大倍数,流过的电流大部分是经过集电极的,基极电流很小,对应的曲线是基极的微电流曲线,内阻小效率高,不要轻易尝试代替

恢复原电路接入原三极管,可以试验一下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差别,开路集电极,电路相当于二极管检波,音量要小一些,接入集电极接近于三极管检波,音量要大一些,起码比1n60要好得多

网友:
换1N4148不需要重新调整电路就能响,当然检波效率比三极管低,因为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短路情况下依然有放大能力,检波信号依然会被放大,换4148就是去了放大能力输出音量会小些。

换in60的话,因为导通压降低,拉低了BG2的基极电位导致BG2截止,需要重新调整偏置电阻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对比一下接入1N60前后BG2的工作电流,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