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三极管设计的的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2022-06-13):
有没有用三极管设计的的简单的精密整流电路?半波全波都可以,不想使用运放,用于检测几毫伏音频小信号,谢谢!

网友:
运放配辣鸡二极管组成超级二极管
三极管估摸着至少十几个才能做出来这电路

网友:
如果频率不高运放加上二极管是不二之选,绝对好用。

网友:
电流源驱动二极管就行

网友:
这么低的交流电压,不用运放用分立元件恐怕很复杂。不过以前没有运放的时候不也用分立件做出来了吗?

网友:
所谓精密,指的是直流特性要特别好。分立件做的直流特性远不及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恒流输出检波,或者把检波输出加入深度负反馈。

想要现成的,就搜交流毫伏表电路吧。 晶体管的云 ...

仿真了一个,可以在14毫伏起控

网友:
交流毫伏表的原理

网友:
左侧的C1是比较器,右侧的LT1012是用于放大的运算放大器,都可以设法用晶体管电路替代。其实这个东西的核心是中间的二极管开关,周边器件都是用于检测输入信号的过零点从而控制二极管开关达到精密整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