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12v镍电池 进口夹头 钻头 微波炉配件 电动工具和电池 批头 各种锯片 万用宝片

楼主(2022-06-13):
小起子
80%
湖北
中介 支付宝
非偏远地区首重10元,续重3元
X1.应该是18v电钻用的进口品牌钻夹,夹头标示夹最大13mm,

外壳是塑料的,孔这边应该是常用的大小好像叫1/2,最后的图是我上在米沃齐的18v电钻

上刚好合

适可以参照下。成色还较好,应该是库

存的,只有几个。随机发货。8元一只。

X6.白色无线鼠标,淘宝买的,说是罗技代工的,代买的,没注意自动收货了是坏

的。

带接收器8元。

y4.开关电源盒新的,10元一个。明纬350W电源用的。

工具箱,前面出过,实习用过的,不带隔板,露天放的很多灰,快递对体积大的收

费很

贵,搭配工具赠送,购物满50元送,只送一个。注意做打包包装箱用破损不补偿。

X2.美工刀,通用的梯形刀片,未用过,图上5把30元,塑料的那种做工普通2元。

X5.英制的大飞套筒,分别是1-1/8的3个这种大的单价5元,小的3/8的1元一个。

X8.插服务器原装电源线,直插,长3米,3X1.0mm的无氧铜线,全新带包装,一条

克左右,10元一根。

X10.英制的中飞套筒,多数也是3/8的,极个别别的型号,共30个12元。

y5.外贸铲子和锯子,锯子做工好,可以换锯条,配的前面断了,图上的一起10元

工业电批的批头,据上家说是日产的。我没接触过这种工具,有些没有贴纸的都是

一批

来的随机发货。

多数都是10根一包。存

放久了个别轻微有锈。

Z1.杆是4mm的,十字头,暗金色的大约是1号,还有4包

,10元1包

Z2.杆是4mm的,十字头,0号只有1包,10元。

Z3.杆是5mm的,都是三角的,5元一包还有3包。

z4.杆是5mm的,t8带孔的,15元1包还有3包。
z5.杆是6mm的,0号的十字头,没字的应该也是0号,10元1包。
Z6.杆是5mm的六方,2号的十字头,长约75mm,15元一包内有10只,只有一包

最后一些,全部在这里。

Z16.常见的六角电批批头,不带磁性,上面的8元一条,下面的6元一条。约10条。

质量

不错试过十字的很紧密。
B1.小号内六角套装,公制的,最大约6mm。0套3元,还有1套。
B3.短批头,多数是梅花头和少量一字,内六角,个别十字。可能是套装工具里散

落的

。比常见的做工看

着漂亮。批头随便分的有重复5元一份10个。批头手柄2元一只

B5.美工刀质量一般,大的5把8元,小的没刀片2

把1元。

b8.11把一字起子,都是外贸货,一起22元。

b11.以下分别是一个好像用来清理美缝剂的工具,下面是软胶垫,变形了,1元

一个木工圆规可以夹铅笔,5元。

可能是进口工具箱的锁扣,1元4个。

F1.加长十字小起子,总长约17cm,可能是库存老货,做工还行,对比了下,规格大

约是
ph00,1元一只。
F2.十字小起子,标示PH0X50mm的,成色较好,1元一只。

E4.考伯特的小十字起子,外观漂亮,印字清晰,常见的PH0规格,2元一只还剩4

只。
E10.实习用过的万用表,830的,另配的表笔,成色还行,大部分应该是好的,有

的没

电了,不测
试随机发不包好坏,4元一只,还有8只一起出。

B5.充电钻挂钩,不锈钢的有轻微磁性,无毛刺,3元一只。

B31.台产批头,小塑料袋装的,每份都一样的大约20只,批头表面都锈了,这种8

一份,注意看图,随
机发货。反馈不错,硬度高。推荐,这个还有一些。

B43.史丹利百得的充电器是库存的,据说和百得12v通用,220v带原装电源线,
25元一个原装未动。后面图是坛友已改造好充电器实例。  还有1个

61.梅花头的小起子,T8的只有这一种规格,不带孔1元。
73.迷你锯的锯条,两个卡子距离约148mm,应该是通用的尺寸,都有明显的弯曲,

质量

一般,1元5条。
30元起包快递
74.锯条简易夹具。夹普通的钢锯条,适合别扭位置和出门随身携带方便。太长不

好包
装,只有5只3元一个。

75.喜利得的遥控器,每个按键都能按亮,不知什么机器用的,不包好坏,成色不

错,
40元。

119.木工弹线盒,有包装,可能是木工用的,有15m字样3元一个。黄色外壳为塑料

。只
剩1只

138.爱普生原装的610k打印头,原装机用了一年多因为断针换下的,只是断了针,

机器
换了新原装头子打
印正常。15元

140.大家伙,东芝的2006复印机,小公司用过的,从买的新机一直用
的原装的碳粉,换带网络的打印机才换下,这个带双面功能还没有测
试的,现在放的时间长了打印发黑报错,因体积大,需要重
要配件的也可以拆了出售。400元物流到付。注意可能打木架费用较高。

158.飞利浦的电子整流器,整流器是刚刚某宝18元买的,现在5元出,
旧的12v20W好灯泡带灯座两个3元。

160.油灰铲子,2元一把.有多把

185. 双头小起子做工一般,一头是十字,另一头拔出来是一字,个别有些氧化发

白,

和铁皮镊子质量差

两种随机发货。
10只2元。

216. 开孔器,54mm的,缺夹子,似乎是外贸或者进口牌子,2元一只。库存的稍有

约有8个。

217.超市拆迁的石 田条码秤拆下的主板和附带的小板等,价格咨询,无法测试不

包好

坏,有大约10片
主板和连接传感器的小板和一些连接线。

一些木头钻头,不懂这个东西,低价出,都是没有使用过的,
长度估算的最大值,会有误差。多数型号数量都不多了卖完断货
235C1

长度mm*直径mm                        价格/支
75*4                                   1元
150*13                                 3元
170*15                                 4元

一组3只8元,有些规格数量不多,出完就没有了。

235C2加长
长度mm*直径mm                        价格/支
250*6                                  3元
英制8#*1/2 直径约13 MM                 3元
230*10                                 4元
230*12没印字                                 4元
加长的一组4只14元,有些规格数量不多,出完就没有了。

236.特长大号木工钻头,直径12mm,长400mm,未用过超低价处理25元一根,只有1

根,

249.小锉刀套装,10件套,总长14cm,感觉很老的产品,那时候做工较差有些弯曲

,存

放时间长有轻微生
锈。4元一套

250.马刀锯用的的锯片,3元一根,有品牌,做工不错,数量不多。
252.美工刀片,最常用的型号,存放时间长了有轻微浮锈,10片一盒2元,只有10

多盒

255.冲击扳手的轴,国产通用的,新的外表放锈了,1/2的,后面的孔是10mm,6元

一个,共7个。

轴套全新2元一个,

外径24mm。

256.起洋的16v电池壳,成色约7到8成新外壳卡扣都是完好的,因快递不发电池,

不含

电池

已从板上焊下方便
发快递,发货包括外壳和方电路板。10元一个。4个壳打包包快。

257.好像电动或者气动工具上用的短锯条,未用过,生锈,1元一根约有4根

258.万用宝锯片,一套是3个带4片砂纸,刀片做工光洁无毛刺,可能是机器附带的

,一

套8元。有多套。

260.万用宝银色的半圆金刚砂4元一个还有20来个。

261.品牌的快换马刀锯片 ,6元一个
264.调速开关,做工感觉还可以,新的没用过。型号118的,配合面板用的,4元一

个,

买3个就送一个4

位的面板。

D10.套筒无磁性的,夹电钻或者上延长杆用,只有8mm一种,1元2只。共10多只。

D11.手工锯条简易锯子,塑料的,5元。

253.里奇的18v锂电电钻,电机生锈

卡住,电机被拆修过,开关那个位置打了个孔但没有影响到使用。30

元。

S7.米沃齐18v的万用宝,外壳胶片有些破损,试过正常的,150元。

s9.威克斯的充电器,新的有些擦痕卖家说叫什么美版的电池,试过正常,两只2A

电池

随充电器来的很新的电池一起打包出售120元,注意电池不包容量。带电池只能发

顺丰

s11.微波炉配件,坏机器拆的,除了变压器全套都在,自选,都便宜。

s13.一些进口品牌18v无刷充电工具的故障主板
都是原装的,有的烧坏了,都是故障的剪去了引线,外观差,看看能否拆零件用

,都是一样的。大

约10来个。
3元一个。

日立的除湿机,二手的,原装的机器,可能就换了电源线,买回来后仔细清洗了内

部,

里面做工整齐,启动声音正常,外壳除了有些泛黄,塑料件都很好,没有破裂等暗

病,

总体感觉健康程度不错,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二手机,早上出门启动,下班回来水

箱满

了就自停了,机器380元,运费发物流实收,湖北发货,省内包物流。

s18.马斯特12v电池,有10v以上 电压没有机器试不包能用,卡扣好的,2只一起45元。电池含电芯的只

发顺

s19.牧田的电池,成色还行,有电,但是较旧了不包容量,25一只。还剩2只,电

池含电芯的只发顺丰。

下面多数是学校实习用过的。

s25.洞洞板,约有10片,1元一片
s26.焊接过的洞洞板小片,2元
s29.小830万用表表笔,放的有些灰,是铜芯,细,0.5元一副,打包这堆5元。

s38.旧夹头,生锈了,6个可以转动的,孔是10mm左右的,夹1.5-10mm,6个一起

15元

送2个锈死的。
s39.得伟充电工具的主控板,外观很新,似乎没有用过,无条件测试,应该是好的

,15

到20元一个。3种外观。

s42.打印机的无刷电机,个头较大,好的,10元,只要电机较轻5元。

s44.一些老式电源,各种接口,不包好,一起5元。
s45. 充电器16v锂电池用的,两个电极输出。剪线后接的,试过能充电。15元。

s48.米沃齐18v有刷的电钻,3功能的,简单试了下正常。120元
s49.一个电源5v的。3元
s50.nokia的充电线,输出约6v,2元。
s51.麦太保10.8v调速开关,12v有刷锂电工具都可以用,成色都很新,只是

一个开关,把功能都集中了,带电量灯和照明灯,适合各种改装。图片是在某东找

的完全一样。
注意接电池脚的线脱焊了自己弄下,没有测试,大多数是好的,15元一只,2只起

售。

s54.米沃齐重型冲击扳手,比较重,适合修车铺之类的地方,有刷的机是

翻新了350元。

s59.电动工具充电器,是给20v锂电池用的,只有2个引脚,体积很小很轻,就当外

壳卖不包好。注意看卡口尺寸,5元一个10个包快递。
s60.米沃齐12v的电动工具,都是有刷的,来源于网络,基本功能都正常,可能有

不同程度的维修,有的缺少型号贴纸,价格扭力电批,电钻和万用宝,马刀锯都

100元一把,每把情况不同,具体微信看视频。

s62.可能某种雕刻的工具,全新的适合手工之类的,钢材比较硬很难掰弯,整体非

常光滑。1元一把。
s63,报废的电动工具配件,电机也废了,5元
s64.博世12v老式的电池,外观完整,其中一只的外壳有一个绿豆大的凹陷。都是

坏电池,没电压。共4只。当壳子卖内部什么都不包,15一只。电池只能发顺丰。

s65.进口品牌迷你钻夹,3/8的常用,15元一个,最大夹10mm看外观几乎是新的。
s66.小型充电扳手的齿轮箱,体积很小,全金属的做工精致,看起来没有使用过,20元一个共5个,前面

方头3/8的,供研究。
j1.VGA信号线一卷,重约1斤多,35元
j2.铸铁烙铁架,2元一个。旧的,较重
j3.显示器电源线和一根像是某种信号线,一起10元
j4.五个像水泵的东西,商家说是良明的,18v的电机有一只明细压坏的,其他的多数能转动,注意每只

情况不同,不好区分好坏,都当问题件一起出50元。
j5.美工到的刀架配件和四方的一边比较锋利的铁框。1元2个
j6.两只飞乐的喇叭,一只盆上的胶皮破了,两只一起25。
j7.进口品牌的角磨机手柄和扳手,全新的,手柄可以用在国产的角磨机上,4元一个,扳手好像是125角

磨机用的,2元一个。
j8.国产角磨机的压板,两种3只一起5元。
j9.得伟的无刷电机,看外观似乎没有用过,一只靠接头处断线了,12元,完整的18元一只。
j10.得伟无刷电机的后盖,3元一个,看起来没有用过,不包好。
j11.调速开关,似乎是威克士类似款的,大部分应该是好的,都缺灯线或者插脚,只当开关卖不包好3元

一个,5只起售。
j12.良明的无刷电机,没有打孔,没法试不包好20一只。
j13.进口角磨机的护罩,上面两只125的,下面是常见的。
10元一只。
二手电子物品均为主观描述不包好,成色看图。贵重物品可以加微信发视频。售出
不退。快递南
方地区首重10元,续重3元。

网友A:
X8两条、B1一套、B3批头要左边三套批头手柄一个、252刀片一盒、s62两把、j3要了、j13要银色那个

补充内容 (2022-6-13 16:56):
坐标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两条、B1一套、B3批头要左边三套批头手柄一个、252刀片一盒、s62两把、j3要了、j13要银色那个

补充内容  ...

好的,确认,已pm详情

网友B:
Z1.杆是4mm的,十字头,暗金色的大约是1号,还有4包,10元1包------要一包

Z2.杆是4mm的,十字头,0号只有1包,10元------要一包

F1.加长十字小起子,总长约17cm,可能是库存老货,做工还行,对比了下,规格大约是ph00,1元一只------要一支

F2.十字小起子,标示PH0X50mm的,成色较好,1元一只。------要一支

E4.考伯特的小十字起子,外观漂亮,印字清晰,常见的PH0规格,2元一只还剩4只。------要一支

B43.史丹利百得的充电器是库存的,据说和百得12v通用,220v带原装电源线,25元一个原装未动。后面图是坛友已改造好充电器实例。还有1个------要一个

73.迷你锯的锯条,两个卡子距离约148mm,应该是通用的尺寸,都有明显的弯曲,质量一般,1元5条。------要10条

74.锯条简易夹具。夹普通的钢锯条,适合别扭位置和出门随身携带方便。太长不好包装,只有5只3元一个。------要一支

160.油灰铲子,2元一把.有多把------要一把

216. 开孔器,54mm的,缺夹子,似乎是外贸或者进口牌子,2元一只。库存的稍有生锈约有8个。------要一个

250.马刀锯用的的锯片,3元一根,有品牌,做工不错,数量不多。------要两根

258.万用宝锯片,一套是3个带4片砂纸,刀片做工光洁无毛刺,可能是机器附带的,一套8元。有多套。------要一套

260.万用宝银色的半圆金刚砂4元一个还有20来个。------要一个

261.品牌的快换马刀锯片 ,6元一个(这个应该是万用宝锯片)------要一个

j7.进口品牌的角磨机手柄和扳手,全新的,手柄可以用在国产的角磨机上,4元一个,------要一个角磨机手柄

s62.可能某种雕刻的工具,全新的适合手工之类的,钢材比较硬很难掰弯,整体非常光滑。1元一把。------要两把

s64.博世12v老式的电池,外观完整,其中一只的外壳有一个绿豆大的凹陷。都是坏电池,没电压。共4只。当壳子卖内部什么都不包,15一只。电池只能发顺丰。------要一个外观完好的,可以把里面电芯拆除,保留电极片和电线、温感头,和其他一起发普通快递。

s60.米沃齐12v的电动工具,都是有刷的,来源于网络,基本功能都正常,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维修,有的缺少型号贴纸,价格扭力电批,电钻和万用宝,马刀锯都100元一把,每把情况不同,具体微信看视频。------万用宝要了,最好给微信确认一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杆是4mm的,十字头,暗金色的大约是1号,还有4包,10元1包------要一包

Z2.杆是4mm的,十字头,0号只 ...

好的,pm你了

网友B:
已微信转款,地址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微信转款,地址pm

款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