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PCB-2F机芯CD唱机电路图

楼主(2022-06-13):
一台老国内组装CD机不读碟啦,换激光头故障依旧,判断应该是电路问题啦,本着不浪费的心态修复,查找好久没有找到问题,手里没有电路图,特向坛友求一张电路图。主要芯片有:CXD1167Q;cxa1082;cxp1011;CXA1081.

网友A:
找一下三星的影碟机电路图看一下 伺服部分用三星的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三星的影碟机电路图看一下 伺服部分用三星的集成块

有的坛友求分享,谢谢

网友B:
资料不知那里了,可以从光头动作来判断那里出问题,
把光头推外面,再通电光头是否能复位,
复位后光头是否有聚焦动作,有光(从物镜向下看有微红光)
以上都有放碟会转,(如果没有调乱主板电位器)还不读碟基本都是光头坏
(换新光头要把激光管短路点焊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不知那里了,可以从光头动作来判断那里出问题,
把光头推外面,再通电光头是否能复位,
复位后光头是 ...

光头是好的,在其他机器上试过,等会把机器抱出来按你说的步骤试试。麻烦你再找找图纸谢谢。